[問題求助] 新格LT-420H(58),畫面嚴重白霧??

楼主(2014-07-20):
原本不開機,所有按鍵全無動作,經一陣測量比對相似基板,更換(25X32VSIG、25X16AVSIG)終於開機正常,但畫面卻是白霧嚴重更換一片網路購買二手良品T-CON(LC420WUN)狀況一樣,於是檢查屏線有一條疑似被剪斷,重新接上後測試狀況依舊,請教各位先進是否碰過類似問題???

楼主:
剛剛到拍賣網找零件,好像BIOS燒錄在裡面?如果是這樣那該如何是好??

网友:
你那2顆記憶IC是從別的板子換過來的嗎?

那有可能是程序不符合

楼主:
YES!因為不開機,測量到最後只感覺這兩顆怪怪的,於是拆別的版子換過來就可以開機了,只是畫面變這樣搞不懂??上拍賣網找零件,看到有一個賣家說他的IC已經燒錄程式還沒上機試,才驚覺事情不妙可能有燒BIOS。

网友:
你的資料不對  基本上反轉就可以了去查面板規格

找LVDS腳哪一隻腳

找到LVDS腳後  不是接3.3V就是接地  自己測試把

提示到這  也等於答案了

网友:
這是禾聯代工的機器, 原本的問題很簡單...
"原本不開機,所有按鍵全無動作"...何必把它搞得這麼複雜ㄋ...

楼主:
果然更換新的(25X32VSIG、25X16AVSIG)依然不能開機,應該是IC內無燒錄程式所致,原來的IC又已經故障殘念!

网友:
你先從jackhiphop大的方式去試會不會好

不會好再從程序下手

网友:
禾聯的機器,只要遇到三星,L.G,日立的面板就很難搞.

楼主:
買了一塊外觀一樣的型號不同(SI4662與SI4161)就不行!

网友:
面板問題我修過2台一樣白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