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2EX410 42吋LED TV – HDMI 出現功能展示LOGO

楼主(2014-07-20):
SONY KDL42EX410 42吋LED TV – HDMI 出現功能展示LOGO

機型: SONY KDL42EX410 42吋LED TV
症狀: HDMI 模式下  有完整畫面  但是額外出現功能展示LOGO 疊於其上
     先於下方 出現十幾秒後關閉
     關閉 再十幾秒後
     出現於上方 十幾秒後關閉
     關閉 再十幾秒後
     再出現於上方….一直循環

      請問該如何關閉 功能展示LOGO

      懷疑是不是 誤按了什麼特殊功能
      試著按 遙控器[i+] 叫出information資訊頁面
      離開後 可以立刻關閉LOGO  但十幾秒後又再出現

信號源: 筆電 HDMI 輸出 (已試過SONY/HP/ACER/ASUS 都是兩年內新機型17~20臺);
        沒有HDMI輸出的DVD也借不到

HDMI 線: 已試過三種HDMI線長度 1.5米 / 3M / 6M

筆電HDMI輸出到TV可以完整顯示畫面  但就會是額外出現功能展示LOGO

這台TV 有兩個HDMI 輸入 換過了都一樣

另外無HDMI信號輸入時(空接) 也會出現功能展示LOGO 出現時間間隔同上

网友:
這問題沒遇過~~這型都遇到無背光當機  或不開機

网友:
有可能是在~展示模式~離開的方法是在系統選單裡 做出廠設定,
  完畢後 做初開機設定 選擇在家觀賞~就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