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A/15A 溫度保險絲,該怎麼接合?

楼主(2014-07-20):
溫度保險絲作用前,與作用後

臺灣的氣候潮溼及鹽害,溫度保險絲夾接接頭處容易氧化變黑
經常在大電流下,接合處生熱自融

接合方式使用焊接,150℃以下規格需要一點技巧

溫保該夾接?還是熔接?錫焊接卡好?

网友:
要方便快...用壓接端子n_133|
麻煩一點...用絞合接法n_093|
焊接的話要一點技術.

网友A:
我這輩子只修換過一次風扇的溫度保險絲 。
怕焊接的熱量傳導到溫度保險絲內,就焊遠些同時加上尖嘴鉗夾著散熱用,
於是引線太長了超過套管長度,丟臉啊!怎會這樣 !?
後來拿溫度保險絲引線螺旋繞於鋼針,縮短長度就塞進套管了。

网友:
以前代工吹風機是用壓接
做電池包的是用點焊

代理溫度保險絲的廠商曾指導, 儘量不要用烙鐵焊接, 每次都算是破壞性衝擊,
非不得以要用鎳子或夾子夾在引腳上協助散熱, 動作要快狠準...
爆米花大有練過, 一樓圖三就是在引腳上協助散熱.

网友B:
用濕抹布包住會不會更好?~僅露出作業區

网友:
通常我都是壓接完再加焊 ~~

接腳引線留長一點 , 再用尖嘴鉗夾住焊接 !!

网友:
用壓的
錫在高溫環境下 會分開  特別是無鉛的

网友:
記得之前修電扇 都先將舊的溫度保險絲頭尾先留一節
新的直接纏上後 焊一下記得都有超過1-2秒(技術差一點)
不過也沒斷過??
不然就偷懶纏上後用電工膠布蓋起 粉飾太平....

网友:
壓接+焊錫~
這樣會凍卡固~~

网友:
事先打磨刮乾淨做好準備焊接 ,先壓接,再靠近焊接點加金屬散熱夾焊錫,焊接 。

网友:
壓接比較好!

网友:
小弟是直接用焊的!!   要注意溫度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濕抹布包住會不會更好?~僅露出作業區

紙巾剪條,沾水包覆,卡保險說~

楼主:
洋機器,在內部會有一個循環風扇均溫
循環風扇不轉,溫保會掛點

夾接的溫保,多是接合處氧化變黑
大電流下,溫保會ㄘㄨㄚˋ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輩子只修換過一次風扇的溫度保險絲 。
怕焊接的熱量傳導到溫度保險絲內,就焊遠些同時加上尖嘴鉗夾著散 ...

您的第一次...
呵呵! 竟然給了風扇說~

网友:
剪掉換銅線,好焊又永不燒斷......................

网友:
不知道用一層矽膠或是AB膠能不能防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洋機器,在內部會有一個循環風扇均溫
循環風扇不轉,溫保會掛點

可以在接合處弄上一些環氧樹酯或是綠漆就不會變黑了n_125|
再不然高級一點就是用含膠的熱縮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