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42X7000D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背光保護)

楼主(2014-07-21):
    廠牌:CHIMEI
    型號:TL-42X7000D
    故障情形為打開電源開關後,畫面亮約2~3秒後熄滅,很常見的故障,背光高壓板保護了。

    此機型高壓板分成 Master / Slave 兩塊電路板,主控制電路位於 Master 電路板上,Slave 電路板上只有MOSFET和高壓線圈,經過一番測量之後,確認了驅動MOSFET和高壓線圈都沒有問題。

    此高壓電路使用的控制IC是OZ964GN,核對DataSheet的資料,②、⑨腳的功能為過壓過流保護,然而此高壓板的設計則是將②腳直接接地,僅使用了⑨腳(FB)的保護功能。整個控制電路還使用了兩顆BA2902F運算放大器作為偵測比較其他電壓異常時的保護。

    上電測量OZ964GN的各腳電壓,①腳如網路上資料所說的,出現故障時會逐漸的充電到3v隨即進入保護狀態。而⑨腳於亮燈時只有0.27v左右,正常值應該在1.25v以上。

    雖然知道保護的原因是⑨腳電壓異常,摸索了兩天卻還是找不出故障的原因。

    此高壓板為了設計成單面板,使用了很多各種規格的0電阻作為跳線,增加了查線路的困擾,經常查著查著就...不知去向了。

    由於查線路困難,在一直搞不定的情況下,最後只好...拿出......

    ...筆,自己動手畫出了一部份的電路圖,主要是針對⑨腳的相關電路,沒有全部畫完,因為畫到這裡就已經修好了,也不想在畫下去了,太傷眼了。

    順著⑨腳的相關電路逐點測量,跳過分壓電阻,D21、D42、R68之間電壓測得0.52v,D21、D42中間接腳測得0.07v,往上走Q22 D腳測得1.81v,Q22 S腳接於24v,卻只輸出1.81v,測量至此直覺上就覺得有問題了?如果1.81v是正常的輸出電壓,來源接5v會比接24v來的合乎常理。

    測量Q22,沒有損壞的跡象,測量Q22週邊零件,R125阻值明顯異常,拆下來測量只剩197歐姆,原阻值應為10k(01C)。

    將R125更換後,Q22 D腳輸出為23.86v,在經過分壓電阻,於⑨腳上已能測得正確的電壓1.27v。

    測試多時,背光不再保護了。

    完修......

    電路圖上可以看到Q22的前一級Q23的G腳尚有連接其他電路,這部份是連接至運算放大器組成的比較器,用來作為偵測電壓異常時的保護電路,這部份沒有畫出來,其動作一樣是透過Q22控制輸出至FB腳的保護電壓。

PS:電路圖零件編號 Qxx 為FET,正確的符號較為複雜,因手繪所以將其簡化了。

网友:
roman is not made one day

网友:
已經很久沒有人發這樣精彩的維修文 感動

网友:
解說詳細...

网友:
CHI大大真的是太強了.用心又專業.佩服佩服!!!

网友:
看了實在佩服~

网友A:
圖文並茂, 非常詳細的解說文;

另, 請教 chi大, 一般市面上的電錶用的探棒沒有這麼細,
您在那邊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文並茂, 非常詳細的解說文;

另, 請教 chi大, 一般市面上的電錶用的探棒沒有這麼細,

joneslin168大!記得〝烏骨雞學姐〞有賣喔!

网友:
看了實在佩服~ +1

网友:
哇...哇....哇.....
好仔細,感謝分享....
太難得了...謝謝.....但我要到這樣的功力...
看來還需一段時間....

网友:
超精彩的維修實例解說文章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B:
好厲害,話說沒學過電子的我這輩子是沒有畫出電路圖的時侯了。

恭禧完修!!

网友:
高!佩服之至!

网友:
給你一個讚!

网友C:
不錯~~版大基礎也很棒~~我現在也都遇到比較難的都畫線路圖  比較好分析線路   畫出線路圖後  查修快超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文並茂, 非常詳細的解說文;

另, 請教 chi大, 一般市面上的電錶用的探棒沒有這麼細,

我的表筆是自己改造的,算是蠻方便的,針歪了換掉就好。

補上照片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厲害,話說沒學過電子的我這輩子是沒有畫出電路圖的時侯了。

恭禧完修!! ...

能不能畫出電路圖,關鍵在於你的行動,拿出筆來畫就對了,即使畫錯了它也是一張電路圖。

如果你看過我以前的文章,你就會知道我也不是學電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錯~~版大基礎也很棒~~我現在也都遇到比較難的都畫線路圖  比較好分析線路   畫出線路圖後  查修快超多的 ...

有線路圖查修確實快多了
只不過自己畫,真的很傷眼,拿著放大鏡一直盯著電路板,眼睛都快脫窗了

网友:
百年一見~~
我在這快五年也沒這功力!!
換換公板~網路再買一片!
感動的文章...

网友:
超精闢的維修思維
可謂: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
讓小弟佩服

网友:
這也太專業.....看到電路圖
整個不是一般人的感覺

网友:
太強了~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線路圖查修確實快多了
只不過自己畫,真的很傷眼,拿著放大鏡一直盯著電路板,眼睛都快脫窗了 ...

chi大~耐心及愛心十足
維修思維清楚
畫出線路圖分析及解說
讓後輩們更能提高維修功力
感謝您辛苦分享~~~

网友(2014-08-20):
測量Q22,沒有損壞的跡象,測量Q22週邊零件,R125阻值明顯異常,拆下來測量只剩197歐姆,原阻值應為10k(01C)
維修中還沒碰到電阻變小 拆下來測量只剩197歐姆 原來10K 那我一定會認為197歐姆是正常的
佩服這麼細心可發現

网友:
chi大大好利害的功力,連阻值變化都把它量出來,還有線路圖都用手畫的這麼細心。讚!學習~
看來chi大大該是電本科生吧!看板子畫圖不是一般人畫的出來。

网友:
超精彩的,看了實在佩服~

网友:
超佩服的維修文!

网友:
維修就是要如此用心,就會越修越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