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因溫度上升是「耗電」或「省電」?

楼主(2014-07-21):
請問高手,冰箱壓縮機沒啟動前量得線圈電阻譬如10Ω線圈溫度是室溫25度,插電1小時後線圈溫度100度依銅的電阻溫度係數算得100度時電阻升為12.9Ω,依P=V平方/R,馬達功率應下降為10/12.9=77.5%
1、不知是否量錯我量得壓縮機耗電量因溫升是激增的,且網路上查得大家皆說馬達太熱會增加耗電,但照上述公式馬達過溫時是減少耗電的且鐵損因溫升的變化也不大,請問高手馬達線圈過熱是多耗電 or 少耗電的理由?
2、照公式線圈溫度25度升到100度則馬力只剩78%,但一般的馬達spec只寫過溫會「微」降低馬力意指影響不大,請問實務量測由25度升到100度馬達輸出會變為多少?

网友:
馬達 不管怎麼樣都是 會耗電的

看他把電耗在哪裡    耗在熱上   還是耗在驅動轉子上

网友:
既然是實物量測,非理論。
很簡單把相關儀器裝上就會有實際數據,溫度計/功率計/時間差異/外加壓縮機環境溫度變化差異,便知溫度差異有無耗電或最基本恆定工作溫度。

以上參考

网友:
壓縮機是吃交流電的,而電錶量到直流阻抗
所以無法直接判斷

印象中,剛開機時的瓦數
與熱機時的瓦數是不一樣的
剛開機時好像較小

网友:
單相交流電動機
內部有兩組線圈,其中一組線圈會串接其他零件 (依馬達種類不同)
因此,直流靜態量測阻抗,所得到的數值是不可靠的

网友:
馬達有 拖 負載運動,
負載大小也牽涉到溫升,也牽涉到電流
一般來說銅損是忽略不計的

网友:
楼大计算的是马达线阻消耗的功率(极小部),并非是电磁做功消耗的(占绝大部)。您这计算得的“10/12.9=77.5%”不过是线阻功耗比原先的要小的百分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