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511畫面蛋花問題請教

楼主(2014-07-21):
請問各位高手
acer al1511畫面蛋花問題請教
第1張圖是蛋花情況
第2張圖是高壓板,已確認過高壓板電容與其他原件外觀正常
第3張圖是A/D板,已有更換過其它塊A/D板,還是有蛋花問題
請問各位大大還有其它部分要確認的嗎?
謝謝各位

第3張圖

第3張圖

楼主:
抱歉
補第1張圖

第1張圖

第1張圖

网友:
好像是面板NG又好像偏光膜出問題,

网友:
屏線清潔看看

网友:
不懂蛋花的意思。

是右下往左上突出那根藍色的圖叫蛋花嗎?

网友:
主機板所有電容更換看看也有可能DC-DC電壓異常導致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我在確認看看

楼主:
畫面蛋花是畫面濛濛霧霧的

网友:
您說的是圈圈裡這一塊還是整個都怪怪的呢?
解析最好還是設800*600比較佳

楼主:
D大
感謝
我在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