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Samsung Tab2 7.0螢幕更換

楼主(2014-07-21):
這台Tab2 7.0會變成這樣是因為騎車從學校回家的路上,不小心犁田,放在背包裡被機車壓到,整個機身變形,導致觸控板玻璃破裂,但是還是可以正常觸控

因為那時候正好遇到期末考,放置了幾天後,一考完期末考,就把他拆開檢查
撞擊點

機身變形

背面看起來沒有怎樣

拿起一字螺絲起子從撞擊點開始拆

沿著四周逆時針拆

花了一點時間才把他拆開,WiFi的天線是貼在背蓋上面,小小的一片
背蓋都有一塊墊子對應到排線,所以裝上背蓋後可以順便壓住排線

電池排線,左右兩塊黑色的則是喇叭模組,左邊的還包含振動馬達與麥克風,機器model則是P3100

觸控板排線

從左下順時針開始是距離光源感應器與聽筒排線、後置相機排線、開機音量鍵排線、前置鏡頭, 麥克風, 3.5音源孔排線

3.7V 4000mAh電池

先把電池拆下

拆下的電池,拆電池的時候,四邊的螺絲先拆下,稍微用點力氣把電池排線往上提,就可以把電池拿出來

拆到這裡,經過了好幾個禮拜將近一個月的波折,才買到零件來更換,因為擔心液晶面板在撞擊下有受損,再加上外殼也變形,所以直接買了面板總成(觸控板、液晶模組、外框)跟後蓋把零件全部移植到新的外殼上
這位賣家還附上了拆殼工具、螺絲起子還有一張螢幕保護貼

一開始先拆下喇叭模組,左邊在拆的時候必須注意,因為還連接著一個麥克風,要先用工具把麥克風挑起,才能把喇叭模組取下

拆下的喇叭模組

接著要拆下主機板,所有的排線、固定的螺絲都必須先拆開,取下主機板時必須從上方拿起,因為下方有個連接頭是卡進外殼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正面,鐵蓋下就是處理器跟記憶體,IC都被鐵殼蓋住

取下主機板後就會看到面板的控制板,還有排線,因為買零件的時候沒有買面板排線,因此要拆舊的下來

要拿下面板排線,只要把座後面的黑色壓板扳起,就會自己彈開變成90度,就可以把排線取下

上方的零件比較多,先從比較好拿的開始

第一個先取下後置鏡頭,放到新的外殼上,全部的排線幾乎都有用雙面膠固定,所以拆的時候要小心的用工具挑起排線

再來是開機音量鍵模組

剩下的零件都被黃色固定板壓住,所以先拆下固定板,取下前置鏡頭與麥克風

3.5音源孔座同時又被另一塊固定板壓住,所以也要先拆掉,固定板除了被螺絲固定,四周還有卡榫卡住

聽筒跟距離光源感應器是一體的,取下的時候要小心,聽筒的線非常的細

先把聽筒裝到新的外殼上

取下3.5音源孔座與麥克風

一樣放過去

蓋回固定板

另一邊的固定板

裝上面板排線

放上主機板,放的時候下方先放,跟拆的時候動作相反

裝上喇叭模組

全部的零件都移植過去了

裝上電池

開機試試看

跟舊的外殼來幾張照片

不裝後蓋測試幾天,看看零件有沒有裝好

背蓋裝的時候,一開始其實不知道要怎麼裝,都想說是直接合上就好,但是跟想的完全不一樣
要先上方的中間先壓下再開始從左右兩邊慢慢依序的壓下,不然外殼會偏掉,裝不上去,從左右邊先壓則是其他地方會壓不下去

蓋上後蓋前要先檢查,開機音量鍵模組有沒有貼平外殼,不然裝上後蓋後,按鍵會卡住,必須在重新拆開一次...

完修後的Tab2 7.0與換下的零件

网友:
恭喜完修,詳細的解說!

网友:
好詳細啊,拆解的教學文。哈。

恭禧完修。

网友A:
請問一下第七張照片裡:沿著四周逆時針拆那張,旁邊許多凹凹凸凸的是原來就有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第七張照片裡:沿著四周逆時針拆那張,旁邊許多凹凹凸凸的是原來就有的嗎? ...

不是哦
是因為我拿金屬的一字起子在拆所造成的痕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哦
是因為我拿金屬的一字起子在拆所造成的痕跡

我就怕會那樣,所以有一支手機都還未動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怕會那樣,所以有一支手機都還未動手.

用小一字拆塑膠件實在很難避免
建議用痞酷鐵鏟那種寬面的可以減少一些凹痕n_145|

网友C:
好文,但拆背面cover時有點暴力拆解,是考慮到後續背板也要換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怕會那樣,所以有一支手機都還未動手.

如果拿拆殼工具來拆,痕跡就會比較少,不容易看出來

其實我背蓋裝到一半,才發現按鍵模組沒有貼平、造成按鍵變成卡住按不下去,只好又拆開一次
但是這次我用賣家附的那種拆殼工具來拆,拆下來就沒有那種凹凹凸凸的痕跡,不過那種工具應該是消耗品,多用幾次就變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文,但拆背面cover時有點暴力拆解,是考慮到後續背板也要換了嗎

哈哈,
就是因為決定連背蓋都一起換掉,所以就隨手拿金屬的一字起子來拆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沒有拆殼工具,拆機又是在買零件前先拆的,到貨才注意到有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一字拆塑膠件實在很難避免
建議用痞酷鐵鏟那種寬面的可以減少一些凹痕 ...

在別篇文章有看到前輩使用,感覺真的不錯用,只是那是金屬製的還是會有點傷到外殼吧?

网友D: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您花了多少,因為小弟手上也有台P3100觸控破裂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您花了多少,因為小弟手上也有台P3100觸控破裂待修

我是直接更換面板總成(觸控板、液晶面板、機殼)+背蓋
零件的錢全部大約是12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更換面板總成(觸控板、液晶面板、機殼)+背蓋
零件的錢全部大約是1200$ ...

多謝樓主答覆,請問這是台幣還是人民幣計價,因為小弟在沒屋頂的查光觸控要價2000(不含工)

機子還能用時實在花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謝樓主答覆,請問這是台幣還是人民幣計價,因為小弟在沒屋頂的查光觸控要價2000(不含工)

機子還能用時 ...

是台幣哦
不過不含運費,純零件的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台幣哦
不過不含運費,純零件的錢

多謝樓主指點,可以問業主意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一字拆塑膠件實在很難避免
建議用痞酷鐵鏟那種寬面的可以減少一些凹痕 ...

連開口在那都看不到,我會另發一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