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DIY 15W LED燈

楼主(2014-07-21):
岳母說廚房省電燈泡太暗,好吧!那就DIY 15W LED燈

先收集零件

工廠一些沒用的零件

工廠一些沒用的零件

要加工螺牙及通氣孔

要加工螺牙及通氣孔

工具鑽孔機及攻牙機

工具砂輪機及布砂輪

報廢CPU散熱鋁片

上網採購: 恆流電源    15W燈板   燈珠

燈板

燈板

成品

亮燈(補上)

网友:
大大真厲害,工具齊全,DIY起來特別順手,建議大大再照個成品亮度比較圖,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大大家是開鐵工廠的嗎? 工具真是齊全, 跟阿舍大有拼喔..

結構上電源模組沒有外殼密封, 又多出散熱鰭片, 相信散熱效果應該沒話說~~

楼主:
在鐵工廠上班,還有車床及銑床,電焊及氬焊....等

网友:
這定電流板我買過,電容很容易爆,可以的話先換上比較好喔~~

楼主:
2年左右就會爆電容,這應是電容壽命吧!以前使用過一批同型號7W LED燈,在2年內都爆電容(閃爍),更換電容後都修好了!

网友A:
道具齊全好使力.
請問一下那個玻璃罩,你是用什麼工具切的?
還有補張晚上點亮的燈光照.

网友:
LUCAS_LAI 大的"雞絲"好齊全阿~~

楼主:
廚房爆亮照(轉回1樓)

--------------------------------------------------------------------------

散光板是塑膠的, 用砂輪機切邊再用布砂輪磨整齊外型,
鑽固定孔,原散光板從隔壁舊回收廠(已不做回收了)要來的

网友:
台灣多幾個你這種人LED燈泡大廠都倒了...

不僅自製還散熱特別好~~~~散熱片溫度如何?

楼主:
夏天室溫28~30度,LED燈約45~50度,冬天會再低點吧!

网友:
那差不多......散熱好應該就很耐用,幾顆燈珠阿?~15?

网友:
如圖空隙把每片鋁鰭片扳開一點,讓每片鋁鰭片接觸更多的空氣,散熱效果會不會更好一些呢?不知大慨會降個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道具齊全好使力.
請問一下那個玻璃罩,你是用什麼工具切的?
還有補張晚上點亮的燈光照. ...

那個玻璃罩....不是壓克力.....是PS板...

PS板(聚苯乙烯)...俗稱塑膠板或塑料板....

壓克力(PMMA板)(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225498221

楼主:
散光板效果算不錯, 不然我會再做噴砂霧化

网友:
應該也把廚房改造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玻璃罩....不是壓克力.....是PS板...

PS板(聚苯乙烯)...俗稱塑膠板或塑料板....

那個東西我看過,只是不知它該叫什麼,謝謝你.
一般的10W日光燈的燈罩應該也都是用那個吧.

网友:
為了一盞燈改造廚房,工夫腳大身~~~

网友(2014-08-28):
應該沒多少人可以這樣為了岳母大人的一句話,費這麼大的工夫
大大真是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