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5460 的怪問題

楼主(2014-07-21):
DEL5460

DEL5460
開機一段時間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更換過記憶體 也一樣 求解這是晶片問題還是面板問題

网友:
如外插正常 , 排線與面板都可能 , 面板可能性比較高.

之前有遇過面板 T-CON上 ic 回焊後好了.

网友:
換面板試試

网友A:
按一下 numlock 鍵,如果 numlock 燈號沒有隨著你按的一暗一亮的話,你的系統已當機了~就有可能不是面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 numlock 鍵,如果 numlock 燈號沒有隨著你按的一暗一亮的話,你的系統已當機了~就有可能不是面板問 ...

哈哈DEL保固中 剛剛來換主機板慘更嚴重 等他們再派工來更換 面板跟排線都有問題 鍵盤也有可能@@

楼主:
果真是面板 一一更慘的 DELL拍工程師來換 越換越嚴重第一次換主機板 畫面更嚴重 工程師回報有標註 鍵盤異常  第2次來面板換了 主板也換了可以開機 但是卻少了 聲音  鍵盤異常沒帶過釉藥等地3次的更換主板跟鍵盤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真是面板 一一更慘的 DELL拍工程師來換 越換越嚴重第一次換主機板 畫面更嚴重 工程師回報有標註 鍵盤異常 ...

DELL 工程師未免太扯了   ...離譜  ...  那可能會飯碗不保 .

除非這台電腦本身問題就這麼多...還好是保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