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遭雷擊 請求零件識別及購買

楼主(2014-07-21):
各位好
近日朋友家中的電視因為雷擊損壞
目前的情況為冷卻時開機正常 過一段時間後會跳掉並顯示紅綠交錯的故障燈
電源板沒有燒焦的情況
但有一元件會產生高頻的聲音
搖動時內部有聲音

元件上的編號是 14D561K

搜尋到的資料是"阻燃防爆壓敏電阻"
http://www.szcnju.com/ps.asp?id=164
請問此類型的電阻光華商場是否能買到
正是的元件名稱是什麼呢?

另外該元件旁邊另有一棵標示SCK 055的零件
應該是PTC 是否也該更換

感謝各位

网友:
你為什麼判定他壞?  不建議蝦換零件   你會當冤大頭當很大

如無法自己修~~建議送修  搞不好還比較省   喔北木 會很慘

楼主:
判斷該零件損壞的原因:
1.運作時有高頻音
2.搖動時內部有聲音
3.該元件的作用就是防雷擊

以相同元件更換不算亂搞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判斷該零件損壞的原因:
1.運作時有高頻音
2.搖動時內部有聲音

若確認是壓敏元件,其應是與輸入交流電源呈並聯,可先拆除空接,若狀況未解除,表示還有其他問題存在.應急時可使用相近規格替代品.預祝維修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確認是壓敏元件,其應是與輸入交流電源呈並聯,可先拆除空接,若狀況未解除,表示還有其他問題存在.應急時 ...

感謝回覆,
觀察電路的確是直接跨接在L與N上

我會先移除該元件並請朋友測試
(因只單獨收到電源板並委託我更換該零件)

楼主:
更新一下:
已經解焊該零件並且拆除元件外殼
裡面是一棵一般的14D561K
外觀無異狀
並且有白色晶體在外殼之內
疑似是用來滅火的?
先前提到搖晃有聲音 其實並不能用來判斷其損壞與否

网友B:
1.中文名稱就是壓敏電阻
英文叫 Varistor  or  MOV(一般常見材質 Metal Oxide Varistor)
通常是藍色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14D561&t=0

使用防爆型壓敏電阻 可能是廠商對安規有特別要求
FROM
http://www.yamindianzu.com/TechSheet/11.htm

压敏电阻器的失效方式有3种:
(1)劣化,表现为漏电流增大,压敏电压显著下降,直至为零;
(2)炸裂,若过电压引起的浪涌能量太大,超过了所选用的压敏电阻器极限承受能力,则压敏电阻器在抑制过电压时将会发生陶瓷炸裂现象;
(3)穿孔,若过电压峰值特别高,导致压敏电阻器陶瓷瞬间发生电击穿,表现为穿孔。

擊穿後可能存在低電阻造成燃燒現象  若有塑膠機構件在附近會使災情擴大
若找不到就找一般型 包熱縮套管先代用

2.TH1 應該是NTC
http://exvacuo.free.fr/div/Techn ... ances%20SCK-xxx.pdf
SCK 055  5W 5A
你可以先量常溫的阻抗 然後用吹風機把他加熱 阻抗應該會降低
或開機30秒後關機  量阻抗 應該只剩 0.XX 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中文名稱就是壓敏電阻
英文叫 Varistor  or  MOV(一般常見材質 Metal Oxide Varistor)
通常是藍色

感謝回覆
原來是NTC不是PTC喔
我還以為是作為保險司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