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禹群400W電腦 電供 型號MPT-401P一次測維修實例

楼主(2014-07-22):
賣電腦的朋友幫客戶換下來的電腦電供
↓機身外殼
↓因為保險絲沒有安裝所以直接拆,應該是前主人想自行更換保險絲
  問題沒解決所以索性不裝了。
↓不急者裝上保險絲先量有無短路情況,結果發現橋整正負極短路
  拆下橋整再測,橋整沒壞正負依然短路。
↓拆下一次測散熱片上面3顆晶體後,不再短路,測量電晶體發現
  J5027-R NPN三級管壞變成電阻了
↓詢問零件規格經各位大大指導可以用C5027互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52096-1-1.html
接下來焊回橋整裝上8A保險絲換上新的C5027
↓臨時110V供電
送電後結果2顆大電容有300多V但是無待機5VBS
無PS_ON電壓,所以一次測還有零件固障,繼續查修
最後發現變壓器前有一顆C945小黑豆壞↓
↓測量C945變雙電阻
↓換上C945後送電可以起動了
↓換下來的零件,保險絲因為本來就沒有所以沒屍體
先工作印名片去,有空在裝殼(印刷工人)
謝謝觀賞

网友A:
壞的元件都差不多那幾顆 , 你這顆壞的比較少 !!

通常還有 2顆電阻及一顆 稽納 損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壞的元件都差不多那幾顆 , 你這顆壞的比較少 !!

通常還有 2顆電阻及一顆 稽納 損壞 !!!

哈哈
這一顆算軟的
上一顆500w換一堆零件
就是不起動最後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