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已解決]ACER AL1916W 螢幕電源高壓板問題

楼主(2014-07-22):
請教各位前輩,我有一台ACER AL1916W 螢幕電源高壓板 ,故障,要換P605,4A 保險絲, OZ 9910GN..等零件,所以後來沒修,直接買一片更換,但發覺高壓燈管電路接口與原先接口位置線路也不同,可請各位指導如何更改?

ACER AL1916W 原本電路

接口接法

買進的電路

网友A:
改是能改,但是你的線一定不夠長!!!

第三張圖  左邊的2個接口,接燈管較粗的線

右上的2個接口  接燈管較細的線

所以你的燈管線一定要改過才有辦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是能改,但是你的線一定不夠長!!!

您好大大:
我要再請教是較粗的線是接左上的2個接口,我有核對過沒錯,但顏色順序沒 差別嗎?
右上的2個接口 接較細的線有順序?

网友B:
給您參考看看

网友:
原來的燈管接頭再接長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大大:
我要再請教是較粗的線是接左上的2個接口,我有核對過沒錯,但顏色順序沒 差別嗎?
右上的2個接口  ...

那個比較沒差別

主要這2張版的設計一個是給  上下直燈管用  一個是給L型燈管用

所以你要僵直燈管的線接再L型燈管的高壓上,就要將燈管線做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比較沒差別

主要這2張版的設計一個是給  上下直燈管用  一個是給L型燈管用

謝謝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您參考看看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