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 MEI N141I1 泛黃處理

楼主(2014-07-22):
各位維修經驗豐富的大哥大姐們
想請問一下 他這面板的燈管哪裡買的到
總長310mm 管直徑2mm
以下附上畫面泛黃與燈管長度

网友A:
泛黃應該不是燈管問題,
內部偏光膜變質也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泛黃應該不是燈管問題,
內部偏光膜變質也會這樣

我總感覺燈光蓋好像也因為過熱久了 也黃黃的說....

网友B:
可以單獨點亮燈館看看是不適真的是燈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單獨點亮燈館看看是不適真的是燈的問題

了解!
因為我目前沒有燈管 只有拆下來的
我目測不出來是否真的黃黃的
不過我感覺得出來亮度好像不夠亮...
可以直視燈管
不會感到刺眼
燈管兩頭也黑黑一圈了

楼主:
目前最新進度:
把遮光板用桐油擦亮他
目前組裝回去測試 顏色看起來正常了
但是還是覺得暗暗的
拆開來檢查無發黃 白的跟張紙一樣....
燈管是必須要更換了
請板上各位前輩指點一下
310mm燈管有帶線哪裡買的到...
不然就要考驗焊工技巧了
小弟只需2根就好了
感謝樓上大提示與指導!

网友C:
還是說明你在那一區吧
要不就去沒屋頂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最新進度:
把遮光板用桐油擦亮他
目前組裝回去測試 顏色看起來正常了

學姊那~

http://bbs.pigoo.com/thread-521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是說明你在那一區吧
要不就去沒屋頂買吧

在荒郊野外的宜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姊那~

http://bbs.pigoo.com/thread-52110-1-1.html

感謝
我去找找看
不過這燈管有點特殊
目前都找不到有帶線的燈管
都要自己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
我去找找看
不過這燈管有點特殊

用問的~~學姊倉庫很多!我買過12~14帶線..
看起來是1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問的~~學姊倉庫很多!我買過12~14帶線..
看起來是14"的

謝謝你的回答
我有問過了....
學姐說要一次購買10支才行...
但我不是專修LCD
一次買這麼多支 不知如何處理
(我能拿來當日光燈使用??)

网友E:
學姐那有 LED for NB 套件, 正適合你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5212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學姐那有 LED for NB 套件, 正適合你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52121-1-1.html

GOOD~~推一下

网友:
有把握的話換LED也是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