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 聲寶PM-42VY8101D繼電器喀5聲就斷電 無法開機

楼主(2014-07-23):
主電源按開後就聽到五聲繼電器的喀聲,電源指示紅燈也跟著閃五下,然後就沒反應了,指示燈不亮,面板不亮,也沒聲音
電源板是U2P_SDI_4250 ,兩顆SDT-S-105DMR繼電器都是正常的,
輸出到邏輯板的排線,只有PS-ON有3.3v
輸出到主板有STBY 5V  PS-ON 3.3V 其他都沒有

目視電容沒爆漿
求教板上高人,小弟該從哪裡下手比較妥當?

网友A:
這是跳保護  請查Y板跟Z版  還有VS.VSET.VA電壓正常嗎?  這台是電漿電視

可以先把Y版的電源PIN拔除  如拔除後就有聲音  那就Y版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跳保護  請查Y板跟Z版  還有VS.VSET.VA電壓正常嗎?  這台是電漿電視

可以先把Y版的電源PIN拔除  如拔 ...

Y板線拔掉後還是一樣,喀5聲後斷電
目前連待機狀態都進不去,只量得到stby 5v和ps-on 3.3v,其他都沒有,不知該怎麼繼續來量VS.VSET.VA?
還請大大賜教

是量這3個點嗎?是的話都是0V

VS-TP

VS-TP

VSCAN

VSCAN

网友A:
15V跟5.3V有出來嗎?如沒有出來請看以下步驟

你可以把電源整塊拿起來後

把3.3V接一顆1K歐姆電阻到PS_ON  基本上你5.3V 15V要出來

修到5.3V 15V出來後再用3.3V接一顆1K歐姆電阻到VS_ON  這樣你VS VA VSET電壓要出來

修電源版步驟已給你  至於哪裡壞就要靠自己了

如自己無法修復請給專業的

PDP沒那麼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跟5.3V有出來嗎?如沒有出來請看以下步驟

你可以把電源整塊拿起來後

所以這是電源板的問題嗎?直接換板是否可行?

网友A:
我不知道哪裡壞~~請自行判定

我已經教你很多了~

网友B:
這顆要不要先試換看看,不知是不是拍攝角度問題?看起來怪怪的.

网友:
那電容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要不要先試換看看,不知是不是拍攝角度問題?看起來怪怪的.

是角度問題,實際是正常的

网友:
PDP 保護多,維修難度高,工作原理和液晶電視有些差異,
jackhiphop 大已幫你指出個大方向,動手量測再把結數據 PO 上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哪裡壞~~請自行判定

我已經教你很多了~

好的,明天買顆電阻回來再試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跟5.3V有出來嗎?如沒有出來請看以下步驟

你可以把電源整塊拿起來後

jackhiphop大,我知道PDP沒那麼好搞定,我也沒有修元件的功力,我的想法是盡量能找出故障出在哪,然後直接找板來換,
之前試過把Y板 Z板拔掉 邏輯板也拔掉,剩主板連著電源板,開主開關還是繼電器跳5下然後斷電
今天去找了塊主板的良品來換,裝上後開主開關就可以待機亮紅燈了,但按下開機鍵,電源燈有由紅轉綠,但是面板卻沒有點亮(開關按下,面板有稍微閃一下(不是很亮),然後就完全黑暗)
開機,面板不亮的狀況下量得到15V 5.3V 但量VA VS VSCAN VE 數值都一直在跳動,沒有穩定的數字
接下來不知該怎做,jackhiphop可以給小弟些意見嗎?

网友A:
VS VA VACAN VE基本上數據大概起伏不會不過3V  都蠻固定的  除非畫面突然亮暗

數據PO上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 VA VACAN VE基本上數據大概起伏不會不過3V  都蠻固定的  除非畫面突然亮暗

數據PO上來把~~~ ...

Va

VA

VA

VE

VE

VE

VSCAN

VSCAN

VSCAN

VS在0-214之間一直跳沒法拍照

网友C:
使用指針表量測較易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指針表量測較易觀察。

我想辦法弄台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