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圖片上傳的問題 ~

楼主(2014-07-23):
不知道現在 單張 圖片 限制 容量是多少 ???

[800 x 600]  ??? MB  OR  ??? KB

剛要上傳的圖片 單張 800x600 3百多K 都說 文件過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約200k

那個視窗上的說明 , 上傳文件小於 2MB

這也差太多了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視窗上的說明 , 上傳文件小於 2MB

這也差太多了吧 ~~~

對Discuz而言,檔案跟圖片都叫做附件,然而對痞酷網而言,這兩者是不同的,檔案有2M的限制,圖片則為200K的限制。

网友:
空間不大
只能先將圖片壓縮後再上傳個人空間

网友(2014-09-17):
起先也誤以為2MB所以才不能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