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顆晶體名稱? Panasonic c5583

楼主(2014-07-23):
請問各先進此顆晶體的名稱及用途?
令可否告知何處可找到呢?
感謝~~~

网友:
耐壓數百伏特以上,就看設計者如何靈活應用,露天拍賣可搜尋到賣家。

网友:
NPN電晶體,2SC5583,露拍

网友A:
教大家一個祕訣
以後看到這類的標示一定把我的話傳下去

c5583  = 2sc5583

找不到C5583 可以直接在前面加2S

日系電晶體幾乎都可這樣加

2S  Axxx : PNP 小信號 電晶體 ( 電流和功率較小 )   (高頻)
      Bxxx : PNP 大信號 電晶體 ( 電流和功率較大 )
      Cxxx : NPN 小信號 電晶體 ( 電流和功率較小 )  (高頻)
      Dxxx : NPN 大信號 電晶體 ( 電流和功率較大 )

美系的話就在標示上就好太多了   不會出現缺字的情況

還有盡量使用GOOGLE搜尋  會有上萬台刀峰在幫你找的
直接打C5583 一樣能找的到
如果是找一些比較娛樂 或是 八卦的 再用yahoo找

网友:
這個是CRT TV用的水平功率晶體。

网友:
都起泡了 後端出啥事了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大家一個祕訣
以後看到這類的標示一定把我的話傳下去
c5583  = 2sc5583

找不到C5583 可以直接在前面加2S

日系電晶體幾乎都可這樣加

那麼上面只寫數字的電晶體呢?像2203,12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麼上面只寫數字的電晶體呢?像2203,1201

那你可以在數字後面加上 NPN PNP 如果你覺得它是MOSFET(近代20年)那就加吧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auk/SRA2203.pdf

网友:
電晶體大多都是2S或2Nxxxx
因為PN算一個接面,而PNP與NPN都是兩個接面而命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麼上面只寫數字的電晶體呢?像2203,1201

1201是带阻三极管,因为生产商不止一个,所数字前面的前缀字母随不同厂商而变,并非固定的,看来右岸的朋友对日本厂商晶体管的命名还不太熟悉,现在是用手机,资料都在电脑里,明天我把带阻三极管的资料传上来。

网友C:
传一组带阻晶体管参数

RN1301 THRU RN1306.pdf

255.9 KB, 下載次數: 9

90.19 KB, 下載次數: 9

94.72 KB, 下載次數: 5

130.15 KB, 下載次數: 7

133.13 KB, 下載次數: 7

DDTC114 THRU DDTC144.pdf

120.92 KB, 下載次數: 6

126.78 KB, 下載次數: 8

128.72 KB, 下載次數: 7

86.58 KB, 下載次數: 9

129.26 KB, 下載次數: 7

208.62 KB, 下載次數: 6

178.46 KB, 下載次數: 5

438.43 KB, 下載次數: 6

881.42 KB, 下載次數: 6

91.15 KB, 下載次數: 5

93.77 KB, 下載次數: 6

RN1001 THRU RN1006.pdf

254.79 KB, 下載次數: 5

RN1007 THRU RN1009.pdf

163.03 KB, 下載次數: 6

RN1010 THRU RN1011.pdf

149.3 KB, 下載次數: 6

RN1201 THRU RN1206.pdf

255.92 KB, 下載次數: 7

434.81 KB, 下載次數: 7

RN1307 THRU RN1309.pdf

166.34 KB, 下載次數: 6

RN1310 THRU RN1311.pdf

155.66 KB, 下載次數: 8

RN1312 THRU RN1313.pdf

187.03 KB, 下載次數: 6

RN1314 THRU RN1318.pdf

264.12 KB, 下載次數: 7

RN1321A THRU RN1327A.pdf

210.71 KB, 下載次數: 7

RN2201 THRU RN2206.pdf

264.69 KB, 下載次數: 7

626.39 KB, 下載次數: 7

UN121 THRU UN1219.pdf

181.17 KB, 下載次數: 9

UN421 THRU ULN4219.pdf

180.45 KB, 下載次數: 6

UN4221 THRU UN4224.pdf

64.97 KB, 下載次數: 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传一组带阻晶体管参数

满江红大:
    感謝對岸網友無私分享!! 分享是整體進步的原動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满江红大:
    感謝對岸網友無私分享!! 分享是整體進步的原動力!!

这一组带阻晶体管数据资料是今年初搜集整理好的。

你太客气了,我反而有点诚惶诚恐。

感谢就不必了,互相支持,共同提高和进步。

如果我有技术上的难题,你会的话可不要袖手旁观,坐看水长船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组带阻晶体管数据资料是今年初搜集整理好的。

你太客气了,我反而有点诚惶诚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01是带阻三极管,因为生产商不止一个,所数字前面的前缀字母随不同厂商而变,并非固定的,看来右岸的朋 ...

感謝大大,對了!小弟最近發現一顆看不懂的晶體,極像TO-92封裝,但它只有二支腳上面的編號寫N38,請問這是什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對了!小弟最近發現一顆看不懂的晶體,極像TO-92封裝,但它只有二支腳上面的編號寫N38,請問這是什 ...

好像是保险管,早期录像机上用得很多。

看看与我上传的图片是否很接近?

我建议你上图,这样判断更准确。

网友:
很像只是號碼不一樣!@@,這是擴大器裡面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