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三洋SMT-32HV1 畫面白霧,有聲無影無OSD

楼主(2014-07-23):
趁著颱風天無法外出,趕趕手上的積案。
這款三洋 SMT-32HV1 ,上電測試,有聲無影無 OSD ,懷疑是面板掛了?
如果是面板掛了,只有殺肉一途了!

不管了先拆開檢測再說了,請教諸位先進,這台有救嗎?

上電後的白霧畫面

然後畫面白霧漸變暗

网友A:
這台應該是日立面板  查t-con  我認為t-con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是日立面板  查t-con  我認為t-con壞

謝謝您的回覆!

接下來當然要量量了,七量八量的結果,發現了端倪.....

t-con 板上標示 VGH 約有 26V ,一路送到Q112,但是 VGH 卻沒有進入面板!

作了補焊也無改善!古狗了個老半天,也沒找到 datasheet,懷疑這顆晶體(可能是P-MOSFET)掛了!

再往下量測,有了重大發現!
VGL : 6.433
VCOM : 5.806
VDDA : 12.883
GMMA1 : 0.47
GMMA2 : 0.49
GMMA3 : 0.076
GMMA4 : 0.06
.
.
量到這裏已經確定不用再量了,

网友:
dc-dc修好~~就ok拉~^^注意電桿部分  先恭喜你   看到這t-con  機器就很久了

网友:
這片T-CON我有庫存新品,待回家比對看看。

网友B:
他橘子是哪一顆?

网友C:
可修復 +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橘子是哪一顆?

是三樓第一張圖左上角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修復 +1 ...

目前故障點是指向 dc to dc 部份,已在進料中,

希望不是gamma ic 的問題,否則那顆要價不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三樓第一張圖左上角那顆。

四方那顆?~~也AS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方那顆?~~也AS系列?

是這顆,BUF20800,並非AS 系列

网友:
感覺 直BAR與白霧暗屏 是兩個毛病
木頭大加油! 加油~ 等著幫你嘉芬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修復 +1 ...

有請老仙角不吝指導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請老仙角不吝指導嘍!

不敢當, 我還很嫩的... 其實摸久了大家都是師傅了...

您的 VGH、VGL等電壓搞定了嗎?
如果 D/D or others 缺件的話, 平山那裏有... Line id -->bw14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當, 我還很嫩的... 其實摸久了大家都是師傅了...

您的 VGH、VGL等電壓搞定了嗎?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

目前待料中,料到後上了再來看結果啦!

楼主:
先感謝幾位前輩的指導,都認為此症狀為可修復的,否則有可能就認為面板的問題而棄修了。

今天料終於到了,換上這顆 2-CHANNEL SWITCHING REGULATOR  AAT1343,
量測結果,VGH 出現了!終於鬆了一口氣,幸好不是橘子壞了,否則就要開卡大條了!

換上剛到貨的 AAT1343

上電量測面板側邊 VGH 約 14.7伏

軟排順便換新

送訊號,畫面出現!

終於完修,感謝幾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
恭喜,恭喜,完修,真厲害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哇賽!真是厲害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如果是我就放棄了!五燈厲害..

网友:
哇~~~高手如雲啊!
竟能隔空問診~~~
恭喜完修
感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