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M16C-DHS主機板

楼主(2014-07-23):
型號     ASUS ET1602C
主機板  EM16C-DHS
內建RAM
無法進入BIOS
USB鍵盤無反應

楼主:
初步懷疑是不是BIOS載入失敗
加問 無法進BIOS要如何刷BIOS ?

网友:
可以找專業工程師幫你刷BIOS0,
也有可能是網卡聲卡導致卡LOGO,最後才是南橋故障。
(網卡聲卡南橋是指其他部分都已經排除)

网友:
先移除hd ,光碟等週邊元件,RAM金手指清潔乾淨  清cmos data 僅留ram 測試看看!能看到 logo  bios 問題即不太可能了!

网友:
鍵盤沒插吧, 每一個USB孔都試試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復

目前測試進度
1.移除無線網卡 硬碟 無USB等設備 於Eee Top停留 當機
2.僅移除 硬碟 無USB等設備 於Eee Top停留 當機
3.僅插USB鍵盤 於Eee Top停留 當機

Cmos電池均拔下5分鐘以上
Cmos電池電壓3.02
還有其他的測試方法嗎?

网友:
請問RAM 是焊死的嗎?是卡在RAM test ?

楼主:
整合在主機板上
javascript:;

楼主:
我發現這顆時鐘超級燙
ICS 9LPRS552AGLF
有關連嗎?

网友:
這台進入BIOS要裝鍵盤按"F2"唷...

倘若是時脈產生晶片有問題,或許連LOGO都不會出現了~

COMS放電除了拔除電池,變壓器也要拔掉唷....

楼主:
有的@@
USB鍵盤插上均無反應
倒不如說 一出現LOGO 就當機了
Coms電池拔掉時 變壓器也是拔掉的狀態

网友:
這代表有故障使POST程序停住了..

网友:
您好:南橋壓壓看,是否就正常,或北橋壓壓看.或者 I/O 晶片測試不過,總之,BIOS 規劃程式時,程式無法繼續執行.卡住

楼主:
嘗試壓南北橋 開機後無畫面.....
鬆開重新開機 也是沒有畫面....

拔掉電源 等待10分鐘
又有畫面了  但  還是卡在LOGO...

网友:
請問cpu 是AMD or Intel ?

楼主:
Intel Atom N270 + 945 GSE

网友:
1.您的晶片是南北橋 整合橋?
2.先不上電用手壓壓敖南北橋  如果還是不可開機則問題出於橋晶片本身(可取下重新植球回焊看看).

楼主:
我的是南北橋
用手壓過還是沒辦法...看來只好找專業的維修@@
有點趕時間 沒辦法讓我拖太久...第二也沒廢板跟料件...

少了練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