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吞象電路板的元件問題

楼主(2014-07-23):
借圖一下, 請問右上角的線圈左邊標註RTH1是什麼元件, 因為我這顆燒到破脆了, 只剩下兩隻腳, 可否提供規格或資料方便去材料行購買....謝謝囉~~

网友:
看到了~
那顆綠色像圓餅的那個是NTC,拿個5A 8歐姆的頂著就可以了,不過會炸掉那顆,可能後端還有短路,做好再檢查一下!

网友:
原來是借圖
語氣衝了點真抱歉

原內容刪除處理

楼主:
對, 就是綠色那顆扁扁的, 原來這是顆負溫度系數的電阻, 感謝各位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就是綠色那顆扁扁的, 原來這是顆負溫度系數的電阻, 感謝各位的指導....

說說吧 這台電源供應器怎了

楼主:
完全不會動, 拆開一看就NTC燒了....

剛去材料行看, 沒有5A8歐姆的, 真是殘念~~~~看來要去找報廢的來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會動, 拆開一看就NTC燒了....

剛去材料行看, 沒有5A8歐姆的, 真是殘念~~~~看來要去找報廢的來拆了.. ...

先檢查 用量的 保險絲 功率晶體 NTC規格可以從機體功率下去推 需要幾安培的  I=P除V
還有你可以對照NTC上的印字 或是把NTC拿給店員

网友:
用個5歐姆10W的水泥電阻暫時代替吧

先檢查    5VSB有沒出來
PW-ON電位下拉後 +3.3V +5V +12V 有沒有出來

NTC   通常都是  *D-**   常溫阻抗8歐姆直徑10mm    8D-10   可用 8D-10或是10以上的都行
阻抗值干係到浪湧電流所以不能改

楼主:
NTC已經燒到碎掉了, 無法辨識....
有蛇吞象350W的有人可以幫我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NTC已經燒到碎掉了, 無法辨識....
有蛇吞象350W的有人可以幫我看嗎?

用 8D-20
8歐20mm  或只要是15mm 以上都可
其他阻抗 最低5  最高15
在沒的就去其他家店買

楼主:
我在材料行有看到8D-20的規格, 明天再去買回來, 感謝各位熱心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