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732E300 亮橘燈

楼主(2014-07-23):
此機故障情形是一上電就會亮橘燈,按鍵和遙控器變無做用,背光也會自動亮起,檢測後12V和24都有,且12V 和24V是一上電就有了,拔除過按鍵板測試還是一樣的情形,拔除電源往主板的線之後不會再有12V及24了,且電源板本身方那顆LED燈就是綠燈了,但如果再接上電源往主板那條線,電源板上的LED燈則也是跟電指示燈一樣亮橘燈,不曉得判斷主板故障是否正確,如果是主板問題還請各位指點一下方向,有在懷疑BGA那裡異常,還請前輩們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應該是電源板的問題

之前有遇過這問題,拿一樣的電源板測試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電源板的問題

之前有遇過這問題,拿一樣的電源板測試就正常了

喔喔那我先來查查電源板先,謝謝大大的指點

网友A:
這問題我只遇過一次

你要不要拿正常的電源板去測試,我怕害你抓錯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問題我只遇過一次

你要不要拿正常的電源板去測試,我怕害你抓錯方向 ...

手頭沒有正常的電源板交叉測試

网友B:
這台遇過故障的情形有3種~最會壞的第1名是as15~第2名是tcon內部有短路~第3名是電源板~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遇過故障的情形有3種~最會壞的第1名是as15~第2名是tcon內部有短路~第3名是電源板~供您參考... ...

謝謝大大提示

网友B:
tcon內部有短路~會造成主板無法開機~容易誤判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on內部有短路~會造成主板無法開機~容易誤判故障點

謝謝大大T-CON可以確定是好的,已有再拿良品測試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T-CON可以確定是好的,已有再拿良品測試過了

我有一台同型機,面板不良,要不要拿去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同型機,面板不良,要不要拿去測!

OKOK等客戶如果確定要修再麻煩您了,肛溫啊^^

楼主:
atun  應該是主板吧?

謝謝曾大提示,我也覺得是主板,有再量測過電源板都正常(小弟功力尚淺可能有遺漏的地方沒量到),目前等客人回電要不要修,客人還要再考慮因為此面板之前就有亮線存在了,所以客人在考慮值不值得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曾大提示,我也覺得是主板,有再量測過電源板都正常(小弟功力尚淺可能有遺漏的地方沒量到),目前等客 ...

maybe AD-24 爆了, 換看看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ybe AD-24 爆了, 換看看唄...

OK感恩大大溫心的提示,非常感恩
不知此顆是否空白的上就可以了還是得燒程序的?

楼主:
thwa  每台狀況都不相同,要換才知道...

從昨晚一直到現在都連絡不到客人,電話不是通話中就是沒人聽,害我要報價及要問客人修不修都沒辦法,只好先擺在一旁了,謝謝thwa大大及和位大大的指點,目前等待客人回覆再做打算了

网友E:
有亮線,客人要修再修吧.
應該是電源吧.
這顆電源很搞怪.
我手上至少三顆備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亮線,客人要修再修吧.
應該是電源吧.
這顆電源很搞怪.

謝謝大大溫馨提示,今天聯絡客人還是一直聯絡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