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冰箱壓縮機不工作~~

楼主(2014-07-23):
今天冰箱罷工了~風扇正常壓縮機不工作~摸壓縮機很熱~拔掉插頭等壓縮機退熱~再次插插頭~順便量電流~電流持續15A~壓縮機發熱後聽到兜一聲(應該是溫度保護)是不是無法啟動~請教是哪裡出了問題比較大?

网友A:
啟動器或壓縮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器或壓縮機

壓縮機故障能量到15A電流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壓縮機故障能量到15A電流嗎?

就是故障才會量到15A電流 換啟動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故障才會量到15A電流 換啟動器試試

OK~先上網買冰箱啟動器試試看~謝謝你了

网友:
如果沒有馬上跳掉在運轉著,卻不冷.應該是冷煤漏了.

网友:
同意正一大說法,兜一聲就是過載保護跳開了簡單檢測PTC拔下來量量看或簡單搖一搖是否有聲音,壓縮機線群燒掉也會啟動不了,就量三腳與機殼是否導通了

网友:
壓縮機正常運轉電流約1~2安培
所以量到15安培表示壓縮機沒有啟動成功
此時保護器會過熱,就自動跳脫了

楼主:
謝謝大家--更換冰箱啟動器後已經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