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K43SV REV 4.1 隔離電路問題

楼主(2014-07-23):
板子 K43SV REV 4.1 抓不到圖紙

原本的問題是DC頭斷裂 換好之後發現 PCB上的 隔離管 第一顆燒掉了 換了一顆 還是不過電

原本我腦海裡的MOS 應該是類似像可控制開關的二極體 但這台的電路 讓我重新思考了一次

在我的想法裡面... 最下面那顆MOS 不論 Gate 在H OR L  都不可能有19V 0.0

但我看電路 在 最下面那邊必須要有19V...

求救><"

网友:
最下面那顆MOS 必須要有19V

网友:
不太瞭解,但會不會兩顆 mosfet 是併聯使用呀?

网友A:
G-S低電位才能讓這2個MOS導通,要從G極為什麼不能產生低電位查起,還有隔離點後的公共電壓短路也會造保護啟動,不過我猜應該還是DC-IN 偵測電壓條件電路有問題

网友B:
MOS你大概更換錯誤了 一般隔離保護都是P管  隨便找一個都可以代用
你要檢查下看那還有出錯嗎@@呵呵 以我上篇發文的 DELL 那片 被偷拆了的就是隔離保固 P管 4358 我也是從其˙他料版拆柯萊用就好了
更換DC座 要注意殘錫 是否引起了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低電位才能讓這2個MOS導通,要從G極為什麼不能產生低電位查起,還有隔離點後的公共電壓短路也會造保護啟 ...

恩恩 我知道><"  麻煩的是K43SV這張板沒有圖紙 我參考的K42 是由專用的管理IC在處理
K43SV這邊 DCIN 跟 電池的周圍找不到相關的IC 霧殺殺@@!

這時候 我就又想我直接幫兩顆MOS的G極 接地 這樣就是都全開了對吧!

理論 全開 實際上 還是沒有19V  照理說實際值應該等於理論值

我在更仔細的想一下這個MOS電路的結構

請大家仔細看 P MOS FET 的方向....

以我所學 過去的經驗法則 這個電路 無論是 G腳給 H OR L 最下面肯定量測不到19V...

但是電路的需求就是量測點需要19V  所以我腦筋就打結了...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你大概更換錯誤了 一般隔離保護都是P管  隨便找一個都可以代用
你要檢查下看那還有出錯嗎@@呵呵 以我上 ...

恩恩 我也想過我換錯不過 到現在我已經是兩顆一起換 的第 4組了 0.0 估計錯不了

网友A:
建議您從電源ic的條件查起,低電位不代表接地就能讓pmos導通,華碩的保護隔離電路大同小異不外MB39A132,BQ24740,可以參考其他版本對照,甚至必需比對更早以前版本來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從電源ic的條件查起,低電位不代表接地就能讓pmos導通,華碩的保護隔離電路大同小異不外MB39A132,BQ247 ...

高手....BQ24740一說就中 我的板上有這顆
我參考的K42是用MB39A132
我來找用BQ24740的圖紙來參考!

猛哥....

网友:
應該找不到華碩有bq24740的電路圖,但bq24740原廠datasheet一定找的到,也可以參考別家代工廠運用這棵電源ic的圖,如仁寶也常用,但各家處理方式不同,這時又要找華碩舊期如bq24745甚至max8725的電源條件電路都要參考,因為用料雖不同但條件設計是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