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22"螢幕綠線問題

楼主(2014-07-23):
剛開機未送訊號時:
但是會慢慢消失

送訊號後,變成綠線條,但是等一會兒(要熱機??)可以恢復正常...

有換過PI+AD狀況一樣,是邏輯板哪裡有問題嗎??

网友A:
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面板有問題....
我有一台折到排線的螢幕也是同樣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面板有問題....
我有一台折到排線的螢幕也是同樣情況 ...

可是為何過一會兒會變正常呢?

网友A:
軟排有清潔過
或檢查空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有清潔過
或檢查空焊嗎?

軟排有換過~空焊倒是沒檢查(明天再來檢查看看..)

网友:
如熱機會正常  就面板買單  可以量電壓看看VGH.VGL.VCOM.VDD.VDDA  電壓如都正那就面板買單

网友:
確定是面板掛

网友:
面板機會最高了.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還是捉不到問題點,或許真是面板掛了吧
只是奇怪送訊號進去亮綠線時,最上方有一小列隱約可看到真正畫面,好像綠線屏是蓋上去的....
不久會恢復正常,只是原最上方那列會有一條淡淡的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