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一台pioneer擴大器的電容用了20年找不到電容資料[已解]

楼主(2014-07-23):
我只知道是國際牌的有三種,上面分別寫AU,GE,HF請問這三種分別是什麼等級的電容,可用什麼代

网友:
Panasonic capacitor catalog 2014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 ... c_e/id_almiec_e.pdf

如果還是要Panasonic 的  電解電容
你挑FC系列 用  (PAGE -EE8- )

網路上露天販售的 日本Panasonic 松下電工的電解電容 , 幾乎是 FC 系列

网友:
FM系列高頻細緻低頻少少~
FC系列低頻大港高音少少~

楼主:
好像真的有差耶!圖上面的電容同樣是2.2uf50v,但是一個是用NIPPON 的KME,一個是用松下的GE
後來我全換成nichicon fg系列聽....聲音聽不習慣又換回來= ="
圖為旋轉式調音聲大小的控制板所照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真的有差耶!圖上面的電容同樣是2.2uf50v,但是一個是用NIPPON 的KME,一個是用松下的GE
後來我全換成nich ...

訊號交連電容,不要用電解的
用其它的,如薄膜或雲母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真的有差耶!圖上面的電容同樣是2.2uf50v,但是一個是用NIPPON 的KME,一個是用松下的GE
後來我全換成nich ...

NIPPON 的你可以用 KY 系列的試看看! RUBYCON 的也可以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訊號交連電容,不要用電解的
用其它的,如薄膜或雲母等

了解...來試看看

网友B:
KY、KZE、FM等電容都算新一代低ESR電容,通常都是中高頻清楚而瘦了低頻,保險牌可以選Nichicon VR系列,幾乎無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KY、KZE、FM等電容都算新一代低ESR電容,通常都是中高頻清楚而瘦了低頻,保險牌可以選Nichicon VR系列,幾 ...

嗯了解!這些前後級都可替換嗎?我這台是組合音響主要的二層是A-P510擴大器,GR-P510 EQ
我只更新了擴大器的電容,而GR-P510 EQ 這層我不太了解我不敢動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了解!這些前後級都可替換嗎?我這台是組合音響主要的二層是A-P510擴大器,GR-P510 EQ
我只更新了擴大器的 ...

我不是專家,但我能說的是音響的電容要看使用的地方,有些電容的特性要注意。例如訊號交連與電源旁路的電容要求的特性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