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早期的電晶體上面只有數字[已解決]

楼主(2014-07-24):
http://d:\\1jpeg
早期早期的電晶體上面只有數字2201,找無datasheet

楼主:
重新上傳圖

网友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N/2/2/RN2201.shtml

有點像是RN2201 (TOSHIBA),不是很有把握你自行比對線路。
這個晶體內含兩個電阻4.7K。

這樣的問題,請盡量正反面週遍線路照相上來,
雖說不一定有人有時間會來猜迷,
但可以增加成功的機會。

另外盡量標示出機型名稱,雖說不是很有相關,
但是若有解決可以造福後人。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_pdf/R/N/2/2/RN2201.shtml

有點像是RN2201 (TOSHIBA),不是 ...

對是RN2201,板子上用了很多的RN1201,RN2203,RN2201不知道該怎麼替代= ="
我的機子是PIOBEER的
STEREO AMPLIFIER
A-P510
哈哈!前陣子可開機確沒聲音,後來我拆開來看有二顆配在一起的電晶體C2458燒了,
一看週圍的線路要斷不斷的,我把這二顆C2458換新,線路重焊裝回去開機試試結果好了咧,感動咧,
心想這擴大器也用了很久了,想說查一查零的datasheet,把可以更新的都換一換,
發現有些電晶體編號規則不太一樣咧

网友A:
RN120X / RN220X 不知道該怎麼替代 ....

現在你一定能找到 DATASHEET
RN220X   PNP 用 2SA733 比照DATASHEET自行外加 兩個電阻
RN120X   NPN 用 2SC945 比照DATASHEET自行外加 兩個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N120X / RN220X 不知道該怎麼替代 ....

現在你一定能找到 DATASHEET

原來是要自行外加二個電阻呀...難怪我這幾天比對了很多的電晶體沒有一個內建的電阻合適的,
噗...看來要出門買零件試試了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