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人用過直流電烙鐵嗎?接汽車電瓶就可以用的。

楼主(2014-07-25):
不知實不實用?

网友A:
就一般的烙鐵阿 只是它的阻抗不一樣

如果是要高機動性  還是瓦斯烙鐵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一般的烙鐵阿 只是它的阻抗不一樣

瓦斯烙鐵隨然說機動性好
在使用上要小心噴出的熱氣
有可能會把周邊物品燒壞了

网友:
瓦斯烙铁很好用,但用的气不纯,容易因堵塞而报废!我用过Goot的一把,用的时间最长。不知台湾iRodar的怎样?曾经将它纠结于Goot,后来还是新买了一个Goot的。
直流12V的烙铁市面上有,但没用过。但感觉没气烙铁便携、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瓦斯烙鐵隨然說機動性好
在使用上要小心噴出的熱氣
有可能會把周邊物品燒壞了 ...

同意

上次在車上焊開關,旁邊噴的熱氣差點把塑膠件溶了@@"

网友:
我前一陣子有買了HAKKO的電池烙鐵
用起來還算不錯~如果要接汽車電瓶的您是指端子部分?
因為遇到散熱面積大比較會有溫度不足的情形發生如果是一般接線倒是沒有太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