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寶麵包機BM1129維修

楼主(2014-07-25):
威寶麵包機維修

看照片就知道了

銅套磨損造成偏心打滑不運轉了

下方銅套

既然銅套磨損那就改成培林(軸承) 一次解決

把銅套部分車掉, 同時車出培林的外徑孔洞

用白鐵管及白鐵板做出培林的安裝座

開始組裝回去

試車

收工

PS: 同步發表於本人的部落格

經痞友建議

將培林更新為 不鏽鋼  外框跟保持器SUS304,內外圈跟滾動體SUS440C

買一捲10個

网友A:
工程不少,改用不銹鋼軸承會更好,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不少,改用不銹鋼軸承會更好,讚

手上有現料就先用了;要壞也很久了;以後壞在來換不銹鋼的

网友B:
想知道用的是哪種軸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用的是哪種軸承

軸承 608 2RS

网友C:
食品機械用的軸承跟一般工業用的不太一樣(怕汙染),尤其又是會有高溫的環境...
如果沒有做好隔離的話,做出來的食品怕會被加料...
像是因為高溫揮發出來的油氣啊(潤滑油),油封墊圈的塑膠片分解出的...
以及磨耗產生的金屬碎屑...:on_119|
所以建議還是建議使用食品用的零件...:on_088|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食品機械用的軸承跟一般工業用的不太一樣(怕汙染),尤其又是會有高溫的環境...
如果沒有做好隔離的 ...

能吃的軸承

网友:
能修理好就很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食品機械用的軸承跟一般工業用的不太一樣(怕汙染),尤其又是會有高溫的環境...
如果沒有做好隔離的 ...

先感謝您提醒

這裡說明一下這個傳動部分完全沒有和食品原料有接觸到的機會, 還有一個攪拌鍋隔開著.
如果怕的話那連不鏽鋼軸承也不能用了,因為根本沒有真正304或316材質的軸承,只有陶瓷氧化鋯的可以用, 陶瓷氧化鋯的單價2個至少要1200~1500元若加上工資已經超過這台新機的價格了, 我想沒客人會修的.

至於金屬碎屑,原機器銅套的產生機會更多, 這都是掉在外部不會在攪拌鍋內.

我的感覺是這樣注重食品安全是不錯, 但除非所有食品都自己生產加工(連機器都自己做不計成本)都不假外人,不然怎會有這麼多的食安問題出現, 上次的食用油事件應該很多人都有吃到吧! 還有青菜水果我們一年吃到的農藥就不知多少了

也許不中聽,我只能說能注意就注意,真要什麼都care 那可能所有食物都不能吃了.

有完美主義者請多包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感謝您提醒

這裡說明一下這個傳動部分完全沒有和食品原料有接觸到的機會, 還有一個攪拌鍋隔開著.

別客氣啦...
其實主要是個人曾經從事過設備設計的工作,對這個比較敏感...
個人介意用軸承更換的原因,是因為軸承中的潤滑油跟塑膠油封在高溫下產生的東西,真的不是啥好東西...
就像原本的設計就是用"無給油襯套"來解決...
材質有"青銅"---百來元零售.
      "黃銅"---好像比青銅貴一些些.
      "白鐵(型錄上是寫相當SUS440C)"---5xx~8xx
當然買材料自己車就便宜粉多了...
(PS:型錄是2006的Mxxxxxx,超貴的,但品質有保障):on_085|
(PS2:軸承 608 2RS同規格的軸承型錄的牌價如下...參考
鋼型,NBR膠蓋---97元;全不鏽鋼SUS440C---158元;
低發塵不鏽鋼,外框跟保持器SUS304,內外圈跟滾動體SUS440C---198元;
不鏽鋼無塵型---2304元)

對了,如果是自己的機器我會想辦法在塑膠皮帶輪上在加一根固定桿,支點在馬達跟皮帶輪的中心線上,這可以避免相同的故障...:on_07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客氣啦...
其實主要是個人曾經從事過設備設計的工作,對這個比較敏感...
個人介意用 ...

感謝前輩指導

為了避免誤導別人還是從善如流

已訂購 外框跟保持器SUS304,內外圈跟滾動體SUS440C  培林來更新了

网友:
感謝分享,更勝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