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sf-3223h

楼主(2014-07-25):
畫面橫線.跳動.....請問各位大大這是面板ng的狀況嗎?如果是的話有維修的價值嗎????感謝指點

网友:
這個狀況,我都直接殺肉了.

网友A:
有機會修!!

但是你要會查!!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33-1-1.html

參考看看!!

网友B:
請樓主確認一下,您想自己動手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機會修!!

但是你要會查!!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樓主確認一下,您想自己動手修嗎?

因為想先詢問各位前輩的經驗判斷,在來衡量維修價值與否,因為看這故障狀況可能不好搞,因此有可能直接退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機會修!!

但是你要會查!!

大大你發的這篇跟我的故障問題是歸在同一類(T-CON)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你發的這篇跟我的故障問題是歸在同一類(T-CON)的嗎???

T-CON  可能性很高

AD也不能排除,但是你沒有提供其他測量數據

先進們也沒法跟你說清楚方向!!   東西在你手上,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也只能提供我知道的部份給你參考而已!!

网友C:
面板.掛了
因該是三星的(lg也會有這種現象)

有修復完成的.但機率最多不超過50%
不過故障畫面中有亮線(橫的).維修最好的狀況只能到達不會跳動.橫亮線因該不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掛了
因該是三星的(lg也會有這種現象)

收到,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  可能性很高

AD也不能排除,但是你沒有提供其他測量數據

了解,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