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40X01 影像異常

楼主(2014-07-25):
此機左半部影像異常且有殘影,還請前輩們指點一下是否面板故障了,還有沒有辦法救,謝謝

有施壓過一樣沒有改善,面板有量測過並無短路零件

网友A:
通病.
夏普的面板.跟友達的相同的故障原因.
但用友達的方式.因該部會好.因為故障點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病.
夏普的面板.跟友達的相同的故障原因.
但用友達的方式.因該部會好.因為故障點不一樣 ...

不知是否可請小張大開示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TAB斷線......
不是脫膠.

沒有意外的話剛好斷在TAB跟PCB的折角或CELL
方法:朓線.可能在4條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斷線......
不是脫膠.

謝謝小張大大

网友:
維修道理一樣...
只會複製為修方式...
就無法解決...問題

為何一樣問題別人貼還是有問題
納自己去摸索...方法以給

身上有約3片3D面板都燒關刀
煩惱中

另徵50吋破屏機
1.瑞軒...
2.禾聯
我有玻璃

LED面板故障缺修理>約20片
都是42以上...在過1個月放棄修理
踩破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