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43W 畫面有直線條、局部有細橫紋 [已完修]

楼主(2014-07-25):
開機LOGO,ACER字型底部就有點走樣

OSD字樣及VGA影像畫面有直線條
左1/3畫面有干擾狀的細橫紋

直線條並不是全畫面
如樹林中間的畫面並沒有直線條、深色的畫面也不會有直線條

找到這台P243W的方塊圖,看不懂說~

拆機

電容都沒走樣,5V、25V正常

屏線、軟排清理,無效

請教先進~這症頭要查哪?

网友:
紅色的開關壞了,倒到桌面來了!

网友A:
個人猜測是LVDS跑掉(內部)這可能是主機板Flash IC 資料掛掉   要重新燒錄正確的進去

進入設定reset看看

网友B:
想太多...這片16:10面板...
拆裝麻煩.因為電視架構
高壓又鎖在機殼
不懂得拆裝..會引起
T-CON 面板連結座...
因拉起面板而間細過大

問題已告知>最好換有卡榫連接線
如有連接座順便換了

网友:
開機下觸碰看看AD版上的Buffer DRAM看看會不會變(正方形無接腳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猜測是LVDS跑掉(內部)這可能是主機板Flash IC 資料掛掉   要重新燒錄正確的進去

髮廊姐姐說:這台還在保內就有OSD不完整問題

當時保修無效,因為不影響畫面就沒在意

三太子目視小顆的IC,有燒青一半

24LC168沒備品
還有一大臨床異常現象,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太多...這片16:10面板...
拆裝麻煩.因為電視架構
高壓又鎖在機殼

感謝啤酒哥!
三太子不知這台是電視架構,便宜收修

保內曾被拆檢,真的! T-CON OUT的軟排都被拉歪一邊
塞紙板、塞好自在、塞靠的住,都馬無效,白工,退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啤酒哥!
三太子不知這台是電視架構,便宜收修

買書局雙面膠好用
貼2片應該可以

网友:
目前的所謂"原廠"保內維修,其維修品質很差~甚至可以說"根本"無維修品質

Why? 目前保內送修原廠,"嚴格來說",維修員僅有replace能力,並無fix能力
因為養一個有fix能力的員工,往往是replace的N倍,也因該公司硬體維修這塊因無利潤可言
因此也導致有fix能力的人幾乎裁光或(不爽)自行離開自己開業

且一些細微的軟性故障,皆會被原廠故意忽視~常常導致2修3修~~如你這台案例: logo 及選單破圖,但是畫面可以正常顯示(未壞前)
acer 一定是裝死凹使用者,而使用者也太.........不以為然!

网友C:
24LC16B燒黑一半~有可能電源有狀況~這個可能只是果,不是因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LC16B燒黑一半~有可能電源有狀況~這個可能只是果,不是因喔~

舅舅林有厲害!
主板正面有兩顆LDO的翅膀都燒青了

雖然棄修,想知道24C64可否代替24LC16

网友:
引用 楼主:
舅舅林有厲害!
主板正面有兩顆LDO的翅膀都燒青了

一般產品來說,是不可替換,原因是傳輸資料格式不太一樣~

但是,如要設計一個系統,可以共用這2顆 eeprom 是可以做到的~
但沒有經濟效益~一般不會這樣設計~因為容量大小不同~有差價~

网友D:
24吋的,如果不是面板壞. 改公版AD+外接電源,應該都還有價值

网友E:
原廠有料的時候,什麼都好,什麼都快.
沒料的時候,晚娘就出來了.
慢的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吋的,如果不是面板壞. 改公版AD+外接電源,應該都還有價值

直線條可能來自T-CON或是面板
三太子博杯說:將畫面調到4:3即可判斷是哪一個造成直線條
呵呵! 等有空來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廠有料的時候,什麼都好,什麼都快.
沒料的時候,晚娘就出來了.
慢的可以了. ...

髮廊姐希望能完修
呵呵! 加碼才有誘因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書局雙面膠好用
貼2片應該可以

啤酒哥手工細,卡粒害
可是三太子笨手笨腳,搞到畫面露來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LC16B燒黑一半~有可能電源有狀況~這個可能只是果,不是因喔~

呵呵! 這樣就不用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吋的,如果不是面板壞. 改公版AD+外接電源,應該都還有價值

感謝! 因為還有油畫
只能想辦法弄一台,拼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廠有料的時候,什麼都好,什麼都快.
沒料的時候,晚娘就出來了.
慢的可以了. ...

呵呵! 真是巧~
土地公的好朋友手上剛好有一台破屏
T-CON、電源、主板一次更換

開機LOGO完美了說~

直線條、油畫都搞定

等著咪咪妹來取

网友:
呵呵!原來三太子喜歡看搖搖又晃晃的美景!

网友F:
就說咩三太子的"馬庫"很強,要什麼料件就有什麼料件
三太子何時要幫我加持灌頂一下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說咩三太子的"馬庫"很強,要什麼料件就有什麼料件
三太子何時要幫我加持灌頂一下呢? ...

漢克要糾團去朝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漢克要糾團去朝拜嗎?

朝拜不容易遇到咪咪妹
請木頭大改成下鄉駐診服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