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賣飲料的冷凍櫃玻璃門可以diy抽真空嗎?

楼主(2014-07-26):
老人家在市場的冷凍櫃(類似圖片)玻璃門已經用很久了,裡面常有水氣,開除霧太耗電(那裡電費一度超過6元),不開又容易結露。

老人家問過冷凍行說只能換不能抽,一片要4000,三片就要12000了。

所以想請教站上各位是否知道冷凍櫃玻璃門可以自己抽真空還是一定要送工廠抽真空還是非得更換才行?

小弟會有想投資抽真空機是因為考慮自己製作太陽能熱水器,比較類似三久的那種加熱板,而非真空管類的。

网友A:
以前看過某個節目,店家為阻擋陽光高熱,把玻璃窗改2片黏在一起,並不是抽真空,
反而灌某一種氣體進去,再封住。如果圖片的玻璃門抽成真空,玻璃門會吸熱,可能會更耗電。
結露應該有其他的辦法可解決。

网友B:
剛查了一下,有網站說要抽到1pa(約0.75uHg=0.0007501mmHg...1大氣壓約760mmHg)
這已超過油式真空幫浦的極限(約<1mmHg)...
而且真空層的厚度約0.15~0.2mm厚...
如果不抽那麼低的化還有DIY的可能(市售的2手活塞真空機,幾千元的機子大概可以抽到250~400mmHg,好一點的可以抽更低到100左右)...
真空玻璃門上通常都留有抽氣孔,麻煩的是抽完後要怎麼封起來而不會漏氣...
貼上鏈結...
真空玻璃在節能住宅的應用前景(1)
亨達真空玻璃
真空玻璃_真空玻璃價格_雙層真空玻璃

另,灌氣體保溫的做法是灌"氬氣",原理是因為氬氣比重大,對流效果很差(但還是加減會對流,所以隔熱層厚度約1公分左右),隔熱效果沒抽真空好(但氬氣隔熱的製造難度與成本都低於抽真空)...

网友C:
太陽能熱水器
把銅管塗黑就好
流速這我就不清楚了

把門換掉 換普通的   之後在外面貼上 商品圖片 或是實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過某個節目,店家為阻擋陽光高熱,把玻璃窗改2片黏在一起,並不是抽真空,
反而灌某一種氣體進去,再 ...

爬過文提到國外進口的冷凍櫃玻璃門的真空度跟密封度比台灣的好很多,透明玻璃門的兩片玻璃間原本就是要用真空才能阻隔傳導熱。

只要玻璃門內有水氣那就是要開除霧線才能消除結露。

您提到的店家所用方法阻擋陽光,很適合用在減低熱氣傳入屋內的節能減碳手法,這也是小弟一直在摸索的,只是這方法跟小弟冷凍櫃玻璃門情況不一樣。

市面上複合玻璃中間有用抽真空也有中間貼隔熱紙,都有不同的後遺症。

小弟最近發現有研究指出最有效減低熱能從窗戶進入屋內的方法,就是外遮陽 + 隔熱玻璃 + 木質窗框,研究指出可以減少超過8成的熱能入侵。不過這些都是可以另外開一帖的話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查了一下,有網站說要抽到1pa(約0.75uHg=0.0007501mmHg...1大氣壓約760mmHg)
這已超過油式真空幫浦的極限( ...

一般真空幫浦的抽真空能力頂多100~250~400mmHG而已嗎?!!!!那空調業者裝分離式冷氣在抽真空時是怎麼做的?(小弟對這方面完全沒看過人家操作過所以不知道)

傷腦筋也是怎麼封才不會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陽能熱水器
把銅管塗黑就好
流速這我就不清楚了

上個月某日早上十點用紅外線測溫槍測黑色車輛的車身,溫度就可以高達70度了,甚至做義工在搭鐵皮屋時,手摸C型鋼就可以燙手了,但重點是夏天用不到那麼多熱水。

我想省錢就是用白鐵管或鍍鋅管噴消光黑色漆應該就能吸取很大的輻射熱了,流速不重要反正可以用馬達將保溫儲水桶做回水加溫,高溫加壓馬達也吃不了多少電。

想做真空層出來是為了避免寒流來時(也是最需要熱水時)冷空氣把熱水的傳導熱給帶走,浪費了擷取下來的太陽能或是讓儲水桶裡的熱水流失熱能。

三久的太陽能太貴了買不下手,其他真空管式的雖然便宜但後遺症似乎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真空幫浦的抽真空能力頂多100~250~400mmHG而已嗎?!!!!那空調業者裝分離式冷氣在抽真空時是怎 ...

差不多能抽到0.2~0.5大氣壓就不錯了...
裝冷氣時抽真空的程序事先抽到底壓(幫浦的工作極限壓力)...然後再抽約10~15分(把水份抽掉,利用液體的表面蒸氣壓原理),然後停機保持一段時間看壓力有沒有變化(就是看有沒有漏...),OK後再填充冷媒...
常溫下(25度C),水在約23.x-mmHg的壓力下就沸騰了...

至於怎麼封才不會漏...呵呵,這不是我所說的那個漏...
我說的漏指的是抽完真空後要怎麼把洞塞起來而不漏呢?(0.2mm的真空層喔,有那麼小的真空用止逆閥?拼手速,抽完移開塞住?)
那個應該是要有特製工具才能做到吧...

說到太陽能...
其實真空管的優點就是優良的隔熱性(熱損失低,水會比較熱很多)跟材質(耐酸鹼,且管徑較大,水垢不容易阻塞)...粉耐用(我家15年+使用中,沒保養過,水垢半滿還是熱呼呼,預計暑假要保養加改機)
缺點是舊設計不能承壓,加壓要裝在出水端還要耐高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能抽到0.2~0.5大氣壓就不錯了...
裝冷氣時抽真空的程序事先抽到底壓(幫浦的工作極限壓力)...然後再 ...

15年前就開始用真空管太陽能,大大您真的很先進。
尤其15年中沒保養過(=沒維修過?),不知道這家廠商還在麼?
我是很欣賞真空管的隔熱跟價廉的優點,就是聽說似乎缺點就是容易爆槽,以及約一兩年會有一兩根真空管要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年前就開始用真空管太陽能,大大您真的很先進。
尤其15年中沒保養過(=沒維修過?),不知道這家廠商還在 ...

維修當然有啊...
忘記哪年颱風天過後有一支真空管被天外飛來橫禍砸斷...花1000換了吧.
還有去年1支真空管插入孔的矽膠封條裂掉滲水...去水電行要到1條換上就好了(淘寶有賣約5元/1條).
其它就是自己把桶身的定時器啦延長線到樓下,這樣就不用開手動要爬樓梯了...
至於廠牌...記得是台中的公司,去年網站還在...叫啥"亞昌"吧.
說到爆管...非承壓式的太陽能管式不能在進水加壓的啊(承壓式的因為真空管內還有金屬管所以可以加壓)...
要加壓一定要在出水端裝耐熱型加壓馬達,還有馬達最好選變頻或有止逆功能的,怕水槌效應把真空管脹破...

网友:
通常灌氬氣 Argon gas.
原理GOOGLE一下, 與熱容, 密度有關的, 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真空幫浦的抽真空能力頂多100~250~400mmHG而已嗎?!!!!那空調業者裝分離式冷氣在抽真空時是怎 ...

用燒的

小弟以前在封藥品,安踣瓶就是一邊抽真空,一邊在抽氣管用瓦斯燒,燒到玻璃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