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求助】麻新EB-12/24-8A零件請問

楼主(2014-07-26):
小弟又來請教求助各位大大,友人拿了一台麻新充電器來,該台充電器怎麼充都是2A輸出,後來我察看竟然是橋整上的接頭及電流表接頭都氧化接觸不良造成,我將各個接點清理後直接焊上目前以正常輸出有6A,但我一個零件我沒看過請問大大們該零件的名稱,也因該風扇極吵想改風扇,總覺得力用風扇外殼當導線,如風扇漏電那不就對電瓶造成影響。

零件正反面

网友A:
看起來很像 TO-208AC (TO-65)包裝 的 SCR

圖片取自digikey網站 VS-50RIA Series

网友:
再接一條粗裸銅線從橋整+ 接到 SCR螺栓上
風扇串聯電阻就可降低噪音 但是風量也會變小 機子會變熱

网友:
+1 矽控整流器

這是偶庫存 N 年的零件

楼主:
剛剛去用鋼刷刷外面氧化物,看到字是804,想請問他外殼接正極,如何導通到輸出端呢?
如何測量該零件是否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去用鋼刷刷外面氧化物,看到字是804,想請問他外殼接正極,如何導通到輸出端呢?
如何測量該零件是否正 ...

半波而以,青菜啦!
http://www.yd-tech.com.tw/print_news_product_info.php/newsid/64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去用鋼刷刷外面氧化物,看到字是804,想請問他外殼接正極,如何導通到輸出端呢?
如何測量該零件是否正 ...

外殼是陽極  粗線是陰極    細線是閘極(控制用)

楼主:
謝謝三太子大&專炸元件大感恩阿

网友:
充電器 6A 充電需要風扇散熱,個人是加開關,0.5A充機車時關閉風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很像 TO-208AC (TO-65)包裝 的 SCR

---->>lazy104  這顆跟樓主po的很像, 連直條紋都一樣~~~ 後面背景那一盒是怎麼回事, 大大庫存也太多了吧...

這顆 scr 是當初踏進電子領域,維修汽車發電機控制板時的備料,後來離開汽修領域後,一直沒機會用到。

楼主:
謝謝大大們,我上電接好電瓶以可正常充電,應該就是接頭氧化接觸不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