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方便好用的 SMD電阻電容 測試鱷魚夾具試作

楼主(2014-07-26):
A型鱷魚夾...取其電極左右絕緣,各自獨立。可作為量測時之夾具電極,並可防止,超小型SMD彈飛。

先前找尋適用鱷魚夾時,並不知此夾正確名為 kelvin clip(正名叫作 開爾文夾) 的夾子, 一般用在精準四線測量用的 !
感謝 lazy104大大與 專炸元件 版主 告知 !
先前找尋此A型鱷魚夾時並未先行量測。是經過拆解才知其電極左右絕緣,各自獨立。可作為量測時之夾具電極 !

A型鱷魚夾:外型

外型

外型

左右電極獨立絕緣1

左右電極獨立絕緣1

左右電極獨立絕緣2

左右電極獨立絕緣2

A型鱷魚夾+RG316線: A型鱷魚夾

試量測SMD:

試量測SMD1

試量測SMD1

試量測SMD2

試量測SMD2

試量測SMD3

試量測SMD3

試量測SMD4

試量測SMD4

試量測SMD5

試量測SMD5

試量測SMD6

試量測SMD6

試量測SMD7

試量測SMD7

試量測SMD8

試量測SMD8

試量測SMD9

試量測SMD9

試量測SMD10

試量測SMD10

試量測SMD11

試量測SMD11

從此以後您可以單手操作輕鬆的量測SMD電阻電容元件! 謝謝收看!

网友A:
這好像是 kelvin clip 的夾子, 一般用在精準四線測量用的!
不知大大在哪邊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是 kelvin clip 的夾子, 一般用在精準四線測量用的!
不知大大在哪邊買的? ...

lazy104大大  這夾子是倉庫零件盒找到的,應該是N年前回收時收存的好物。看到這篇有感於自己量測 SMD電阻電容,常常彈飛找不到零件,才被翻出來重現江湖改裝!原來它是kelvin clip精準四線測量的夾子,長知讖了!謝謝您!

請問是不是這個零件?  27-320-7 灰色鱷魚夾/鍍金/15A/300V

网友:
找到了,沒屋頂有賣...85~90元
關鍵字"LCR尖頭電橋鱷魚夾"

网友:
正名叫作 開爾文夾
4線的目的是   2線出電流  2線量電壓  是為了避免測試線造成偏差
在一些精密儀器上  在量時連摸都不能摸 因為會把測量值給分壓 或是感應到

楼主:
kelvin clip(開爾文夾) 的夾子分解與組合

分解與組合1

分解與組合1

分解與組合2

分解與組合2

分解與組合3

分解與組合3

分解與組合4

分解與組合4

分解與組合5

分解與組合5

分解與組合7 再裝第二根彈簧

分解與組合7 再裝第二根彈簧
再裝第二根彈簧!

左右兩電極,因原來各加裝了絕緣膠片。隔絕了兩根彈簧加入可能造成的電極短路!

裝上第一根彈簧時試著去壓夾,感覺力道不夠,加入第兩根彈簧後,那壓夾的力道,真的是極品的恰到好處!

网友B:
引用 楼主:
kelvin clip(開爾文夾) 的夾子分解與組合

lkkseemi 大:
二根彈簧 如何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kkseemi 大:
二根彈簧 如何取得?

kelvin clip(開爾文夾) 的夾子分解與組合是原廠就設計好的成品!
6#最後一張圖是彈簧,從A型彈簧的下方裝入的示意圖。
裝好第一根推到底,第二根彈簧安裝方式和第–根彈簧一樣方式安裝。
你可從彈簧的照片看出兩隻彈簧是長的一模一樣的!

网友C:
之前自己有改一支,但自己選擇把彈簧去掉,用手控制力道,有點像在用小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自己有改一支,但自己選擇把彈簧去掉,用手控制力道,有點像在用小鉗子 ...

不同的想法就有不同的順手工具。我是看上了它咬住零件,開與合的力道,恰到好處不用怕量測時,彈飛或接觸不良!

网友:
這東西我也有用 , 很耐用的, 不錯.

网友D:
曾看過報導,那夾子不是重點,重點是材質,真正的kelvin clip用的是低熱電金屬,連搭配的線與插頭都是,用來減低溫度對電阻的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看過報導,那夾子不是重點,重點是材質,真正的kelvin clip用的是低熱電金屬,連搭配的線與插頭都是,用 ...

為了要防止產生熱電動勢

只有兩種不同的金屬碰在一起就會發生  如果一是熱的 一個是冷的 那電位差會增大

https://www.google.com.tw/webhp? ... %8B%A2&safe=of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看過報導,那夾子不是重點,重點是材質,真正的kelvin clip用的是低熱電金屬,連搭配的線與插頭都是,用 ...

愈精密的量測對材料的要求就愈嚴苛!

在文中有提到只是湊巧A型鱷魚夾的構造像kelvin clip。此處用在量測SMD電阻電容是取其方便性,且為了降低電阻還特別用了RG316線   電纜線 規格為:        1.5D         中心7芯鍍銀絞線+鐵彿龍+1層銅鍍銀編織網+ 鐵彿龍外皮, D型50Ω。插頭都是鍍金,盡量減少量取時的誤差值!用在此處規格是夠用了!

補充內容 (2021-10-25 06:52 AM):
2020-3-4 12:39:15  SMD 專用夾,MESR-100 及M6013 均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