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的經驗~殘念

楼主(2014-07-26):
上星期才從學姐那買來的熱風槍拆IC,這幾天爬文學習一下調整溫度及拆解技巧,沒想到我的第一次就這樣短短幾秒鐘就沒了,太大力結果IC拔起來了,緊接著銅箔也跟著起來了!殘念啊~

不知道哪能買到這塊板(492A00721300R)

网友:
建議先用有鉛焊錫破壞後在使用熱風槍,有意像不到效果ㄛ

网友:
使用烙鐵或熱風槍的新手最好拿癈板上練功比較保險。

网友A:
其實可以用推的 試探性的那種  融了一定會跑位到時再拿起來就好
這一定是向上力造成的破壞n_139| 而且是單側施力不是雙側n_140|
這板子還有救   去找一條多芯線  剝皮  取芯來用

网友:
這種不用動用到熱風槍 ~~ 用烙鐵就很好用了 !!

當你用熱風槍加熱時 , 你用眼睛去看那個鍚會有變化 , 就是水水的樣子 !!

再用躡子輕推 , 會動就可以夾起來 !!!

多拿不要的主機板練習一下就會瞭解了 ~

网友:
可以先上一些助焊膏比較好操作
用風槍記得周邊元件要先保護好ㄚ~

网友:
看來是個新手傑作
多練習後再試試

网友:
你的溫度設太低了些,依你拆時的設定溫度再加高30度試試!!

或許就會很不一樣嚕!!

网友:
如同4#說的,飛幾條線這塊板子應該還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可以用推的 試探性的那種  融了一定會跑位到時再拿起來就好
這一定是向上力造成的破壞 而且是 ...

大大 ,線路太細了我看不清楚 ,請問您知道線路怎麼跑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線路太細了我看不清楚 ,請問您知道線路怎麼跑嗎 ?

你可以利用 相機輔助  像你在一樓貼的圖不就很清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