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32v11畫面花屏

楼主(2014-07-27):
              上電測試有聲.畫面花屏 osd也是花屏 面板已用測試儀試過沒問題.所以問題應是ad版
                請問要朝哪部分查修(或許它是通病). 視訊盒插在ad板上 要查修還真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應該是那顆BGA IC

网友:
先查板子上的供電,另外看看有沒特別溫度高的元件!!

网友:
主機板壞!!  有相當功力才有辦法修  不然給專業處理

楼主:
本來想說是程序跑掉.既然大大說不是.那就往主板查修.先查電壓有無異常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想說是程序跑掉.既然大大說不是.那就往主板查修.先查電壓有無異常先.

220uf鋁壳電容全換掉。中間2課大散熱片的中央的植株IC重新處理就好了

网友:
這塊主機板很容易出狀況,而且狀況很多

网友:
BGA IC空焊,要重新植株,改公版比較快!

楼主:
主版大電解電容先換.如要BGA IC重新植株,就要考慮改公版.

楼主:
電容已換好.狀況依舊.看來只好換公版

网友:
點心飲料都吃完了
我還坐在板凳上等
不知 leo大後續處理狀況如何?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請 leo大也能將改公板的過程PO上來
以嘉惠我們這些潛水客
感激您的分享~~~

网友:
改公板加一
但是聲音表現就沒原本的好了畢竟公版小小一片  不會設計到這方面

网友:
主機板上的排阻量看看,我遇過排阻阻抗上升就有類似狀況。

网友:
找到一篇書僮大的實例給你參考看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8%A5%BF%E5%B1%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