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VW193-花屏 查修,未完工

楼主(2014-07-27):
ASUS-VW193-花屏  查修,本來應該是發實例篇,但是缺料未完工

所以變成求助篇

測量AD屏線的輸出端,正常電源波形,這是正確的
接上屏後,波形才起了變化!!!  顯示故障是在屏的部分!!

不知道哪位大大有這顆IC可以支援

露X有但是要10顆才出貨,而且比對岸貴4倍,頭大中???

楼主:
都沒有人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沒有人有!!............

所以是殘念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殘念嗎???

沒有料,只能等,或是看下次淘料再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料,只能等,或是看下次淘料再說了!!

找台灣 ST代理商就可以了...
世平、品佳、友尚...etc

网友B:
eson0724大
您就做個善事,先1次買10顆回來,等您的修好了之後
剩下的9顆再上沒屋頂賣,如此也是造福有能力DIY的個體戶朋友啊~(可以不用再1次買10個)

以上,我都是這樣想這樣做的......
可是,後來......越堆越多...要找找不到...不找跑出來...也都沒空上去賣說
家裡的零件越堆越多......錢也都堆在那裡換不回來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on0724大
您就做個善事,先1次買10顆回來,等您的修好了之後
剩下的9顆再上沒屋頂賣,如此也是造福有能力DIY ...

我也是有一堆,不過都還用的到,銷的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