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29吋平面CRT電視SC-29FA30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楼主(2014-07-27):
SAMPO 29吋平面CRT電視SC-29FA30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畫面上半部正常,下半部寬度拉長.
垂直下半部線性拉長.看不到字.
白平衡偏綠色.彩色時偏黃色.
CPU+影像IC使用13-T7M134-03M01(8859CSNG6ED5)
遙控器使用29FB20
請教個位前輩.如何進入工程模式內部調整? 感恩!!

畫面上半部正常,下半部寬度拉長

 畫面上半部正常,下半部寬度拉長

畫面上半部正常,下半部寬度拉長

畫面上半部正常,下半部寬度拉長

垂直下半部線性拉長.看不到字

垂直下半部線性拉長.看不到字

黑白畫面時偏綠色

黑白畫面時偏綠色

彩色時畫面偏黃色

 彩色時畫面偏黃色

SC-29FA30主機板

SC-29FA30主機板

CPU+影像IC使用13-T7M134-03M01( ...

CPU+影像IC使用13-T7M134-03M01( ...

遙控器使用29FB20.

遙控器使用29FB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169&ID2=6

感謝正一大的幫忙,有試過文星的設定方法,沒有這一機形的.不能進入工程模式.謝謝!!

网友B:
以下操作是用<KK-Y272I型號遙控器>
@首先開機狀態,按音量至0(電視機本體操作);再按遙控器"DISPLAY(顯示)鍵
@按遙控數字為大選項,CH為次選項,音量為數值修正.
@退出按遙控"刪除鍵,再關機.(或按"音效"退出).......記得就這麼多啦,自求多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操作是用
@首先開機狀態,按音量至0(電視機本體操作);再按遙控器"DISPLAY(顯示)鍵
@按遙控數字為大選項, ...

感謝29D700ST 大大堤供寶貴維修經驗,可以進入工程模式內部調整.
已調整回正常畫面.記憶完成,感謝29D700ST大大的幫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