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nasonic F-L148MS 微電腦座立兩用電扇 不會轉

楼主(2014-07-27):
請教各位先進~
量測~~啟動電容:3uF
           交流輸入(黑-白):110V
           啟動時輸出棕-白):110V
                            (棕-粉):110V
                            (棕-黃):110V
請問小弟該朝哪方向查修?
另外如何檢查線圈是否掛點?
感謝~~

网友:
應該是溫度保險斷了???

网友:
由 Com 跟其他 黃 , 粉 , 白  有無阻抗 ???

网友A:
小家電終身保固送全X電子啦
又不用您花錢修
自修沒弄好就不保固囉

网友:
如何檢查線圈是否掛點?...

將馬達的接線先全部解銲....
紅..灰....應有阻抗....
黃..粉..白..棕....各2線之間....應有阻抗....
檢查啟動電容.....
測量震晶(XTAL藍色)兩端是否有電壓....
測量小黑豆開關是否阻值變大....

网友:
小小建議~
啟動時試著用手撥動風扇,風扇會開始轉動了嗎?
風扇會轉~那就是啟動電容掛了!
風扇不會轉!?
試著切換風速~
量測黃棕-粉棕-白棕的電壓是否有變動!? 110-110-0 or 110-0-0之類等等
有變動~IC板是好的
用三用表量線圈只能量出斷路~不能量到是否有短路
當然短路保險絲應該早就斷了~

网友:
小家電終身保固送全X電子+1就算退修還有折價卷面額約$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家電終身保固送全X電子啦
又不用您花錢修
自修沒弄好就不保固囉

全國電子終身保固,並沒有說 免費維修 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國電子終身保固,並沒有說 免費維修 喔!!

antlu 大:
http://www.elifemall.com.tw/newweb/pop-left01.ht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國電子終身保固,並沒有說 免費維修 喔!!

有的.這電扇就在終身保固.免費維修範圍內
除了外觀零件及消耗品外
所以這台國際電扇是100%免費維修
但是樓主建議您不要再拆下去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因為你會留下拆過的痕跡.維修人員是看的出來的

网友:
樓主再拆下去就變人為損壞了:L

网友:
引用 网友C:
antlu 大:
http://www.elifemall.com.tw/newweb/pop-left01.htm

el36大:
   感謝提供相關訊息,全國電子"足感心"!! 這就是服務的賣點!! 雖然日修不好(停產..因素)但是有優惠卷也算是"奇摩記(日文:氣持)"很爽!!

网友:
溫度保險通常是綁在線圈上,拆開束帶後,還有好幾條線

其中一顆像電阻長度的外包熱縮館或塑膠套那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