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 三隻鳥 是怎麼回事?

楼主(2014-07-28):
狀況是開機後就停在 三隻鳥  的畫面,電源 vsb 5v  12v  24v 都ok,按鈕已全換新,主板 1.14v 3.25v 4.95v都ok,猜不出那裡問題

网友A:
程序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重置看看!!

eson0724 大,程序重置了一樣,每隔一段時間閃一下再回到 三隻鳥

网友A:
那有可能要重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可能要重刷了

那只有放棄了,沒有程序,也不知如何刷25L320SDM2I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只有放棄了,沒有程序,也不知如何刷25L320SDM2I

可以嘗試更換 新的  24CXX  看看會不會重新寫入正確設定資料!

這一招,有相當的重置功能,但是我不敢保證有效!!

舊料不能丟,因為裡面有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嘗試更換 新的  24CXX  看看會不會重新寫入正確設定資料!

這一招,有相當的重置功能,但是我不敢保 ...

恐怕不能更換 24CXX 因它是用 MX25L3205DM2I-12G與F16-100HI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恐怕不能更換 24CXX 因它是用 MX25L3205DM2I-12G與F16-100HIP

用 NAME的話...就一定要放資料ㄛ...
您的主板左方有一個按鍵...可以試著開機按壓看看是否可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NAME的話...就一定要放資料ㄛ...
您的主板左方有一個按鍵...可以試著開機按壓看看是否可重置...

thwa 大,這一個按鍵本來就可重置,並試過還是一樣喔!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wa 大,這一個按鍵本來就可重置,並試過還是一樣喔!感恩!

你怎麼按的...動作描述一下唄!  <----這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麼按的...動作描述一下唄!

1、按著重置鍵不放,按開機→沒反應﹝重置按著 mpu 當然無法正常執行﹞。
2、按開機啟動後,按重置鍵→關機,回到待機狀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按著重置鍵不放,按開機→沒反應﹝重置按著 mpu 當然無法正常執行﹞。
2、按開機啟動後,按重置鍵→關 ...

您的待機狀態是甚麼狀態 ?

A. 正常顯示(再來將 menu 還原預設值)
B. 死當三隻小鳥
C. 其它(請描述)

------------------------------------------------------------------------------------------------

"程序重置了一樣,每隔一段時間閃一下再回到 三隻鳥" <---這段時間大約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待機狀態是甚麼狀態 ?

A. 正常顯示(再來將 menu 還原預設值)

thwa 大,答案是:B. 死當三隻小鳥約數秒後閃一下﹝類似重啟動﹞再回到死當三隻小鳥

网友B:
如果電源都 Okay 的話...

主板電源起動順序如下: 12V -> 5V -> 3V3 -> 1V2
1V2 卡彈的話...應該是那顆 SIS 有錫裂的狀況...可以先用手壓住試試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電源都 Okay 的話...

主板電源起動順序如下: 12V -> 5V -> 3V3 -> 1V2

報告情況:有壓過、烤過﹝含RAM﹞,結果是相同→三隻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