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先進T2D97二極體可替代原件

楼主(2014-07-28):
請問各位先進,小弟有一顆康舒PC7058上面有一顆二極體T2D97,到光華找都說沒這顆,有一家說可以代訂但單顆報價接近300,請問是否有替代原件可以替換?

謝謝~

网友:
我朋友的康舒也是壞這顆,不過他的是T2D82,買不到後換成T2D200好像有點問題

楼主:
我有參考過那篇,因為料號不同所以不確定能不能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參考過那篇,因為料號不同所以不確定能不能上

T2D97的97是製造周期,200w的規格.

楼主:
了解了!!感謝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T2D97的97是製造周期,200w的規格.

不對吧? 97是指該zener的崩潰電壓於攝氏25度

网友:
7# +1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hindengen/mXyzzqrt.pdf
這篇是T2D-82  ==> zener的崩潰電壓 82V

http://datasheet.seekic.com/PdfF ... ndengen_Electri.pdf
這篇是T2D-170  ==> zener的崩潰電壓 170V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308&pid=607623
這篇是T2D-200 ==> zener的崩潰電壓 200V

所以 T2D-97    用猜的 zener的崩潰電壓97V    比較靠譜些 ;
一年就52週,我還沒聽過有週期是97 這是哪一紀元

网友:
你找一支功率相同或較大,vbr 也是97v 的就可用了.
如果要改裝82v的那支是可以的,但需要用到示波器觀看一下波形,把trcd 電路改一下才成 . 不然在中至高載時會發熱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