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一種感應器

楼主(2014-07-29):
這顆感應器是偵測軌道上有沒有進料,

我看不出來他是光感應還是接觸式??

能幫我看看嗎??謝謝各位族友~~

我想找的是這種型的,螺牙是哪一種規格??

這顆比較不一樣,不知道為何那麼大顆?
小顆的還比較好鎖。

网友:
查型號~~~
最後一張照片的電路圖和型號有吧
這種用在機械上的
近接的SENSOR機率比較高

网友A:
依你的工作環境來看,如果是光感器。應該很容易失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你的工作環境來看,如果是光感器。應該很容易失效吧~

肯定喔~~~太油太髒

近接開關+1

网友:
近接開關+1

网友B:
"近接開關"會因為被感應物質的不同
而有區分為"感應金屬的近接開關"&"感應非金屬的近接開關"

网友:
近接開關 +1  不過它有距離的限制喔,太近 會撞到 太遠又感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接開關"會因為被感應物質的不同
而有區分為"感應金屬的近接開關"&"感應非金屬的近接開關"

我的料源都是金屬(鐵)...

所以要找金屬近接開關....

楼主:
感謝各位族友大力幫忙,

有了這個方向就比較好找了...先上沒屋頂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族友大力幫忙,

有了這個方向就比較好找了...先上沒屋頂看看

感應金屬近接開關是很普通的規格,自動控制材料行都買得到,但規格種類很多,尺寸上就是外徑與螺牙,電氣規格就比較複雜,有分AC跟DC輸出,又有分感應ON或是感應OFF,DC輸出型又有分PNP或NPN型,最好根據原來的標示型號,找出電氣規格,再買合用的來替換,要不然隨便買一個不見得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第三張圖的Sensor上有原廠標簽,可以先從上頭的label上廠牌型號或任和文字圖案...下手較快。
或許答案即在上頭不用猜。

另一法是這機器Sensor段的功能上來判斷。這是怎樣的設備,這偵測是否有料件那料件的特性如何?
已知是金屬,那大多是反射式感應,有些感應金屬有些偵測是否磁性元件或是表面粗糙度來辨別不同金屬。
規格很多,不勝枚舉。總之還是查看現有Sensor上資料較快。

网友D:
通常感應器上貼有一張規格 , 及接線方式 !!

你把舊的稍為清洗乾淨 , 應該就看的到!!!

近接的規格種類也非常多 , 最好是照原來的料件去購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感應器上貼有一張規格 , 及接線方式 !!

你把舊的稍為清洗乾淨 , 應該就看的到!!!

圖一和圖二是一種,外徑12mm,可是完全看不到任何標籤

圖三又是另一種,上面標籤是

OMRON TL-XP5 PROXMITY SWITCH

還有一張圖,

我想把圖三改成像圖一這樣,從上方感應,

這樣就算長度很短也感應的到,不然只要料太短,近接完全沒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一和圖二是一種,外徑12mm,可是完全看不到任何標籤

圖三又是另一種,上面標籤是

依你的圖來看 , 圖一 , 圖二 , 用圖三的規格應該適用 !!

你可以依圖三的規格為依據 , 找尋合適的感應器 !!!

---------------------------------------------------------------------
[我想把圖三改成像圖一這樣,從上方感應]

不太懂你的意思 !!

一般的近接 sensor 感度 , 是透過距離的調整 , 或是有些有附加 VR , 可調整感應度 !!

選擇 sensor除了 , 可對感測物正確動作之外 , 還有其 耐油污 , 耐高溫 , 耐潮溼 等等需求 ,

依你的使用環境而定 !!

网友:
SENSOR

SENSOR

現在的客戶都用這個,紅外線整面的,多大多小都抓的到,建議物品 5mm 以上
這種的還可設定成交叉光,更好用~~~

楼主:
再請問,這標籤是三線式還是兩線式?

為何會有1-4??

10-30V DC 250mA,另外PNP or NPN 怎麼看?

网友:
NPN型的啊~~~

BN為棕1號線+10V~+30V  DC
BU為藍4號線    0V

BK接上負載  你的NO/NC 直接OPEN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這標籤是三線式還是兩線式?

為何會有1-4??

歐姆龍 的 TL-XP5 目前己停產 , 以下是建議的替代品 !!!

那個應該是 NPN 3 線式的 !!!

另外其他 sensor 應為 [M12] 的口徑 , 你可以看那個表選擇 !!!

网友:
一般而言一台機器這種進接開關不太會使用兩種牌子,更不太會使用不同的牙製(英製 公製) ,使用的方式應該也不太會這個 NPN 那個PNP 吧! 這樣寫 PLC 或是安裝的人員會增加錯誤的機率,歐姆龍的產品在業界使用率很高,在比較大一點的"電料行"(不是電子材料行喔!)就是一般的水電工業配電材料行,應該都可以買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這標籤是三線式還是兩線式?

為何會有1-4??

近接開關可至專售自動控制電子材料行購買或訂。

至於尺寸/規格/電壓/負載電流相容便可,不然需稍作變動修改。

至於型式
電壓輸出型四線式(一線空接)

PNP三線式

NPN三線式

交流開閉型二線式

以上參考F.T.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應金屬近接開關是很普通的規格,自動控制材料行都買得到,但規格種類很多,尺寸上就是外徑與螺牙,電氣 ...

看大大您的回答 就知到功夫深淺了!
當初還搞不懂pnp npn......
你就把一切都說完了

記得之前 就把這給拆下來後
直接用手測機器是否停止或運轉(五金行就有賣 不過要有規模點的 或可以找德國sick)

楼主:
謝謝大家,我還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