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tx460 螢幕破屏需強制重開才變正常 無法偵測晶片

楼主(2014-07-29):
這張原本是好的拿來放著當備用 這幾天拿出來測試結果變有問題

問題如下
可開機 有螢幕 但花屏(顏色異常偏紫 有線條 但無亂碼 如同一般花屏畫面)
可開到桌面 但系統抓不到顯卡晶片 解析度也跑掉

可是發現強制重開電腦 就整個正常了gpuz也偵測得到 也可以穩穩跑遊戲
正常重開沒用

每次都要強制重開(主板reset)才能用 有時要強制重開幾次 但通常一次就可以
(換過電腦測過)

有哪位大大知道這是哪個元件受損了??
bios附近的元件嗎?

网友A:
1.你沒圖
2.何謂重開與強制重開?

你可以擦亮介面卡金手指與清理主機板PCI-e插槽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沒圖
2.何謂重開與強制重開?

畫面就像加上一層紫色濾鏡 有幾條條狀線在閃爍
但畫面明顯還是看得出來

問題主要是抓不到顯卡資訊(電腦抓不到bios資訊) 解析度只能800*600
顯卡記憶體預估只剩32mb可用(意思是顏色變單調 8位元色彩比系統最低16還更低 然後解析度只能最低)

reset後都正常在重開也正常 但一關機在開又不行了
(非主板 cpu 記憶體問題)

重開與強制重開是指
*正常系統重新開機與*主板reset

顯卡用接點噴劑全噴過

网友:
ms0608564大您好!您還是看一下共同版規,這樣對您發的問題比較有幫助
共同版規:http://bbs.pigoo.com/misc.php?mo ... d=1&messagei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