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HILIPS 雙魚座檯燈不亮

楼主(2014-07-29):
美眉愛看書,雙魚要兩台才夠凸
一次送修兩台,當然有優待

一台27W,兩台54W

從底座拆除五顆螺釘

裡面就一塊自激點燈板、一小片觸控開關、一顆鐵塊壓重

一對C4242組成的自激點燈,與省電燈泡電路一樣,只是功率不相同

待機Cvin 325VDC
兩咖NPN晶體、藍色DB3 DIAC 27V,攏正常

目視檢查板底,正常

強迫啟動,可點燈,燈管上壓降50VAC

頻率25KHZ

查正反器TC4013 P14 沒有VDD 9V工作電壓

原來是470K 1W電阻裂焊,未能供電給電解電容

接點補焊

第一台搞定

第二台檢查主板都正常,強迫啟動
輸出約80VAC,PL燈管仍然不亮

打算拆燈管座,交差了事

呵呵!裡面有藏一顆3.2nf啟動電容(與省電燈泡的啟動電容相同)

都燒破洞說~,322pf更換

原來美眉喜歡左右逢源

网友A:
請問P大您如何強迫觸發,小弟上次修一台一樣的,4013沒輸出,直接繞線啟動,結果燒了主機板

网友B:
奇怪,一台有加散熱片,另一台沒有。
有文件指出,630mA也特別容易燒壞。
(~美眉愛看書,很快又會來的~)

网友:
怎沒看到燈管黑頭?

网友:
長見識,解惑了,謝謝了.
燈罩內燈管座有顆322pF的電容.

上次遇到是470K 大顆電阻開路了,未能供電給電解電容.

网友:
每次看爆米花大的維修文都增長知識說!
恭喜! 又有coco可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P大您如何強迫觸發,小弟上次修一台一樣的,4013沒輸出,直接繞線啟動,結果燒了主機板 ...

強迫啟動?
三太子喝醉了,好像是觸控板上TO92 2N7002 DS短接
呵呵! 燒毀概不負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一台有加散熱片,另一台沒有。
有文件指出,630mA也特別容易燒壞。
(~美眉愛看書,很快又會來的~) ...

27W PL燈管吃到0.6A?
燒掉也是應該

送修兩台有優待美眉
PHILIPS 27W PL相送~

网友:
630mA/250V是保險絲,比較難買,還好沒壞這個。
(我都換1A)

网友:
上次修一台一樣的,查電路都沒發現異常,後來換一支燈管就OK了,
仔細檢查舊燈管,原來是燈管有小裂縫,造成燈絲被燒斷。

网友:
三太子天眼明察秋毫,好像一下修好,學三太子修電子安定器也學不來!

网友C:
飛利浦的這些檯燈在基座與燈頭部分的活動件(有鬆緊螺絲可調整那裏),使用塑膠材質,很容易斷裂,相當討厭,為啥不用鋁材質呢? 只會塑膠噴銀漆,欺騙世人~~~

楼主(2014-09-06):
引用 网友C:
飛利浦的這些檯燈在基座與燈頭部分的活動件(有鬆緊螺絲可調整那裏),使用塑膠材質,很容易斷裂,相當討厭, ...

HINGE換成金屬,呵呵! 還是會有豬頭青會把它折斷
融塑膠烙鐵款一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