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Q2009 背光一直閃爍

楼主(2014-07-29):
原本是完全無法開機,換了1塊新的A/D板(因為先ON/OFF及ADJ+5V強制啟動PI板可以點亮背光,故判斷AD板掛)。
換上AD後背光約2秒閃一下,此時量測PI板5V會有壓降->正常->壓降,ON/OFF無電壓,ADJ 3V-壓降->正常->壓降

請教
1.燈管應該是沒問題,用其他正常面板試同樣狀況,高壓也可點燈,5V也有,電容也全換新了,這塊PI問題在那裏??
2.換另一塊PI(不同型號)+AD板螢幕可顯示,但出現黑、白灰、RGB、等循環顯示,不知是否進工程模式可消除?

网友A:
請問換上AD後背光約2秒閃一下,這時的畫面正常?
背光就查照片紅框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換上AD後背光約2秒閃一下,這時的畫面正常?
背光就查照片紅框部分

背光閃時看不到畫面,紅框部分有2顆MOSFET,有拆下量過是好的,另一顆腳位較多的是高壓保護IC嗎?記得有GOOGLE型號,好像蠻難找到的。
另外PI板可以強制背光on,紅框內是否就是正常的?

网友:
這型P+I站版那個FET有4科 超級燙

我看到這型高壓部分都只接改掉

因為都太燙  常常擊穿短路  省得麻煩

楼主:
有人知道畫面出現黑,白,灰、RGB、循環顯示,如何消除?

网友A:
試換一顆新24C02(u104)看看,
如果不正常再換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換一顆新24C02(u104)看看,
如果不正常再換回去

感謝回覆
舊的AD板上有2顆EEPROM
U103:CSI24c02wi, u106:ATMLH850 ,都要換嗎還是重燒??

网友B:
出現黑灰 白 RGB顯示 接上訊號  這部是偵測無訊號跑出來的嗎
24V 指的是U103 非U106  U106是BIOS程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現黑灰 白 RGB顯示 接上訊號  這部是偵測無訊號跑出來的嗎
24V 指的是U103 非U106  U106是BIOS程序喔 ...

後續測試:
1.
U103:CSI24c02wi有拆下來和舊的相比,裡頭似乎是空白的,於是將舊的寫入,測試黑,灰,白,RGB循環顯示消失了
但送訊號一樣沒畫面.
2.
u106:ATMLH850再拆下來和舊的相比,2者資料似乎不同,於是將舊的寫入,測試發現剛開機黑,灰,白,RGB只出現2次,就會自動消失,但送訊號一樣沒畫面.

3.還有1顆MX25L2025MC,?? 這3顆用途要如何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續測試:
1.
U103:CSI24c02wi有拆下來和舊的相比,裡頭似乎是空白的,於是將舊的寫入,測試黑,灰,白,RGB循 ...

如同上面大大的提示,
會不會是你的VGA線故障或者電腦解析度和頻率超過

网友C:
有點感覺你買的AD板可能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點感覺你買的AD板可能有問題!

ad版的確是有問題,難怪賣家射設後不理了^^

最新進度:
想說都拆2顆了,就殘殘在給他繼續拆下去:
MX25L2025MC再拆下來和舊的相比,2者資料似乎又不同,於是將舊的寫入,測試發現'畫面出現了!!!'
真令人感動啊!!!也感謝各位回覆幫忙^^

但是hp這塊ad板+非原廠pi ,亮度的控制怪怪,要50以下,或100背光才不會輕微閃爍,這塊面板用公板測起來都是正常的,難道要用原廠pi板才能正常嗎??原廠pi板搞到現在5V不穩(4.8~5V亂跳),與on短路5V就壓降,功力不夠,已經快棄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d版的確是有問題,難怪賣家射設後不理了^^

最新進度:

哈哈都沒幫到你,
恭喜你終於完修了

网友:
有時候細心些就會有收穫 HP DELL 一般不太好搞@@~~還是恭喜你修好了

网友:
這麼說吧! 通常比較冷門的商品多是放了很.........久.

或許N年前你這片AD板是好的,但是N年後...就可能有問題?  (但是也有可能根本就是壞的"黑心商人")

但是賣家...基本上出貨時也不可能接上"原螢幕"測試OK才出貨

所以"當發生故障時"就會造成下咧幾種狀況:

1.賣家會說,出貨前多有測試過是良品~可能是你的電源板有問題把AD板給燒壞!
2.賣家會說,拍賣網上寫的"貨品寄出"恕不退還 (因該還會標上:出貨前多會測試OK才出貨,但是who know)
3.如果是china淘寶網,那就連問多不用問~~認栽

因為冷門所以~無機器可供測試~~因此大家多打迷糊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