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耳機換3.5mm插頭的問題

楼主(2014-07-29):
小弟一副耳麥的插頭接觸不良,今天去電子街買3.5mm耳機插頭(4極)回來換

拆開原先的耳機線,裡面有藍綠金紅4條線,請教各位前輩,哪一條線是左聲道

右聲道,麥克風,跟接地?謝謝~

楼主:
好久沒發文,圖片不會用

楼主:
怎麼多了一篇

网友:
這種線色並沒有統一,光看線色沒人知道該怎麼接吧?剪下來的舊頭呢?從哪邊量一下就知道線色對應了。

楼主:
ysc大,原本的我沒有預留線頭,現在要怎麼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原本的我沒有預留線頭,現在要怎麼量

舊頭還在嗎?剪斷之後應該還看得出線色吧?或是小心將塑膠頭破壞,應該看得出一些線索才是,或是從耳麥這端測量,以RX10檔,其中一條跟其他三條不會通,這條應該是MIC,耳機戴在耳上,其中兩條會讓耳機兩邊都有聲音,這兩條是耳機線,剩下的就是接地線。

即使這樣辨認出四條線的功能,但耳機插座腳位定義又是一個問題,所以將舊頭挖開測量才是最根本的。

网友:
金是地
金對紅 阻抗?
   對綠        ?
   對藍       ?

   綠對藍?
    藍對紅?
報阻抗出來我幫你判斷

就算接好後 三個月還是會斷(這是線的問題)   要記得拍插頭接法下來供日後比對

网友:
紅(右聲道) ---- 金(地)
藍(左聲道) ---- 綠(地?)

网友A:
用指針式電表(R X 1 檔)..去測量.......

可以找出...左聲道..右聲道,跟接地...(會有咯咯的聲音)....

剩下那一條線...就是麥克風....

參考看看!!....

网友:
個人經驗
紅色應該是右聲道 藍色可能是左聲道 請用歐姆檔驗正紅藍分別對金色的阻抗
左右阻抗應該一樣是16毆姆之類的(請依照耳機型號查找)

找到左右聲道和接地後 剩下的就是MIC了

楼主:
好的,我等下試試看,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指針式電表(R X 1 檔)..去測量.......

可以找出...左聲道..右聲道,跟接地...(會有咯咯的聲音)....

R X 1 檔很大聲耶,我的耳朵已經不很靈敏(搞電子的通病),用 R X 10 就很清楚了。

网友:
淘寶綱有介紹接法:file:///C:/Users/KT/Downloads/T20QAlXmJaXXXXXXXX_!!306505789.jpg_%20(1).webp

楼主:
好詳細,謝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