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假電是如何產生的

楼主(2014-07-29):
今天一早發生水塔用到完全沒水,打開抽水機卻沒反應

跑去水塔量測液面控制器,直接把黑白兩條短路,抽水馬達就開始轉了

接著量控制器的接端完全不通,100%確認是控制器壞了

但是我的疑問是,為何我量黑白兩條現居然有110V的電壓

我拿延長線來測試,探棒正負極都放水線或火線都沒有電壓反應

問了水電行,說到可能是假電

請問假電是如何產生的,具有危險性嗎? 假電有正確的術語嗎?

网友A:
假電是什?
單純就浮筒開關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電是什?
單純就浮筒開關故障

疑~是我寫得太複雜了嗎?

黑白那兩條不可能一條水線一條火線阿,這樣110V是如何產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是我寫得太複雜了嗎?

黑白那兩條不可能一條水線一條火線阿,這樣110V是如何產生的? ...

大大你想太多囉, 接浮筒開關黑白那兩條其實就是將整個迴路的水線或火線其中一條剪開的兩端.
(馬達電路上算是線圈所以會過電)

這種雷X牌的浮球開關基本上就是一個大型的微動開關, 每次導通瞬間都會產生一些電弧火花,
用久了不是接點氧化就是熔蝕, 不然就是外殼因高溫變形導致不接觸或不動作.

网友:
開關兩端  沒碰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110V  要通路之後才是0V

那不是假電  那是開路所造成的
把液面控制器換掉吧   該通的時候不通就是掛了

网友:
假電我是第一次聽說的,但我知道電錶的用法與接法不正確就會量到不對的數值。

因為線路很簡單所以沒有畫圖來說明,希望下面的敘述樓主能夠看的懂。
AC 的火線接液面控制器這個開關的一端,另一端就接到抽水馬達這個負載,馬達另一端再接回 AC 的地線。
當開關是開路或是完全沒有接到開關時,用三用電錶電壓檔去量開關這兩條線時,就因為馬達是電感性負載當然會過電,所以就會量到 AC 電壓了。

网友:
就我所知,這等同串聯了所以會感電你可試著將電表切至電流檔,便可測得線圈電流

网友B:
奇怪....為何您們都認同稱之為"水線",而不是稱之為"中性線"
"水線"我還是首次聽到此名詞

网友C:
上回我家那顆才誇張,是綁浮球的繩子虛接(裡面是條尼龍繩外面套中空棉線套),

裡面的尼龍繩沒和外面的棉套一起綁在微動開關支點上,僅靠外面那層中空棉套綁

浮球組,結果外面那層磨斷整個浮球掉在水塔裡...

网友:
但是我的疑問是,為何我量黑白兩條現居然有110V的電壓
-------------------------------------------------------------------------
請問是如何測量的?是電表切在AC250V檔,探棒一支接觸白線另一支接觸黑線嗎?

如果是這樣那是很正常的,在一個正常供電迴路上,開關OFF時電源電壓是落在開關兩端沒錯啊,開關ON時電源電壓就會落在負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為何您們都認同稱之為"水線",而不是稱之為"中性線"
"水線"我還是首次聽到此名詞 ...

在水電業界是有將中性線稱為水線的說法,也有人稱為地線,但那是不正確的,也容易導致誤會,應該稱為中性線才對。

水線還有另外一種意思,是指管線內預先佈放的尼龍繩,以方便將來拉電線。

网友:
這年頭什麼東西都有假~~但假電 真的没聽過 ~

那你認為這兩條線應該量到什麼 ???

是 110v or 0v  還是 ......... ??

你可以量一下你家的燈(一般的鎢絲燈泡) 的開關試試 !!

网友:
假電~~~恩~~~好像小時候有聽過這名詞,但年代久遠已不復記憶

黑白那兩條不可能一條水線一條火線阿,這樣110V是如何產生的?

黑白那兩條完全不可能是一條水線一條火線,這樣的話<一旦開關導通就短路了><
請參考4樓圖  若上面(開關那條)為110V,下面為0V,馬達正常時可視為導通,那不就會量到110V了嗎

馬達若沒燒掉斷路,量到110V是正常的

网友:
應該是空載電壓(漏電),你的設備已老化或故障或該周遭線路(水位開關或相關線路)只匀許細微電流或感應電流通過,無載量測出現不該的正常電壓,當加載量測卻呈現無電壓。

假電壓隨時代變遷,資訊發達,經驗累積,現在稱之漏電。

以上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為何您們都認同稱之為"水線",而不是稱之為"中性線"
"水線"我還是首次聽到此名詞 ...

水火不容!!   所以  火線與水線之分有此而來,相碰就冒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回我家那顆才誇張,是綁浮球的繩子虛接(裡面是條尼龍繩外面套中空棉線套),

裡面的尼龍繩沒和外面的棉套 ...

那個磨斷挺正常的  不知道那顆撐了幾年?
我家第一代的液面開關,當初水電裝的,後來是在一次中午地震
結果晚上水塔沒抽水,我上去看才發現繩子斷了,猜測是因為地震
所以搖晃的水拉動沉在水中的浮球,把原本就很脆弱的繩子拉斷

但是那顆是撐最久的,大概是5年,真是良心商品啊

後來還有到版上發文問開關名稱,順興大說一般五金賣場就有賣
盒子是橘色,長方形盒子,那顆也還不錯,撐了至少有2年,時間沒很仔細算
最後也是壞在接觸點碳化跟鏽蝕

再來就悲劇了,因為該賣場換進另一種藍綠色/白色 盒子包裝的另一種牌子
結果裝上,大概一個禮拜後又是沒抽水,手動去拉繩子,馬達有抽水
電錶量測導通電阻正常,但是就是沒辦法正確動作

於是去附近專賣水電材料的店家買,沒想到還是同一廠牌n_165|
換上,結果照樣兩個禮拜後又擺爛

之後終於附近的賣場有進原本橘色盒,還是另一牌的液面開關,有點忘了
換上後終於不用老骨頭再去搬梯子爬水塔

网友E:
我用燈泡代替接觸器線圈,電表代替AB開關,在AB開關兩端(電表)的電壓

如線圈電流大,該開關所承受的電流也跟著大,現在很多透天裝設揚水馬達,都是由頂樓AB開關控制,有些水電師父還會拉火線上去,真的有點無言了~~

補充這問題點:
Q:我拿延長線來測試,探棒正負極都放水線或火線都沒有電壓反應

A:應該是將表的一端接地上螺絲或鋼筋,一端量開關一點,兩條都是這樣量過而無電壓,該線即為中性線,如這兩條線對地量有電,就是火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燈泡代替接觸器線圈,電表代替AB開關,在AB開關兩端(電表)的電壓

所以正確來說  應該是都是"中性線"來切換開與關!
上次接線時想過這問題 火線裝開關應該會容易有火花或維修時危險(偷懶未關電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燈泡代替接觸器線圈,電表代替AB開關,在AB開關兩端(電表)的電壓

看了DAVE 大發言
14F我的發言當作沒看見。

沒詳看樓主的說明 ,開關黑白線(OFF)用電錶量會有電壓是正常。如4F  ( L大圖片說明)

网友:
看了17F  D大發言。

14F自己發言就當沒看見

詳看樓主說明,開關二側黑白線量會量出有電壓這正常的。
如4F   L大相關圖片已說明。

抱歉自動斷線又重送發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正確來說  應該是都是"中性線"來切換開與關!
上次接線時想過這問題 火線裝開關應該會容易有火花或維 ...

不管火線或中性線當開關都會有火花,看負載耗電流大火花就大,但室內燈具開關還是以火線做控制佳,因如拆換燈具是爬上樓梯時,不小心觸電時恐有墜下危險

网友:
上禮拜看電視新聞,遭電擊事件,如對市電無經驗還是請專業的來查修,以免憾事發生n_028|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個磨斷挺正常的  不知道那顆撐了幾年?
我家第一代的液面開關,當初水電裝的,後來是在一次中午地 ...

我家水壓強,大多數的時候自來水可以自動上樓,我前一顆用了六年
。但實際運作次數很少很少....(水壓小時才有機會用)

之前用過四方盒子的,這種的設計比較差~水汽會上到微動開關動作
關節部,造成生鏽影響活動不順暢(需要拍水塔)...

後來換的都是雷O牌圓蓋子的...

网友G:
裝個電磁接觸器----------------------用十幾年都都沒有壞
之前大概二年就壞一個開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裝個電磁接觸器----------------------用十幾年都都沒有壞
之前大概二年就壞一個開關 ...

M大果然有經驗, 當初找水電行來修浮球開關也是這麼說,
"雷x牌的約兩年就會出狀況, 要一勞用逸就加裝電磁開關!"

可是價格實在差太多, 整樓的住戶聽到要多花錢都不願買單, 所以就繼續用雷x牌的.

网友:
我自己買自己裝幾百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正確來說  應該是都是"中性線"來切換開與關!
上次接線時想過這問題 火線裝開關應該會容易有火花或維 ...

一般水泥樓(天花)板上的燈接線盒,有兩條出線,一條(白色) N相線,一條開關線。
牆上,開關接線盒, 則有一條開關線,一條火線,成一電燈開關迴路。

以馬達而言接線圖為:
負載電源為110v: N相---接----(馬達)----接--(開關) ----接---火線

所以正確來說  應該是都用"火線"來當切換開與關!

网友I:
啊... 其實那水位控制開關沒那麼不堪啦...
安置時照著設計安裝、用上五、六年沒問題的。
重點就防雨水淋進開關
樓上說的沒錯~一般控制點接的是火線,不是水線

网友J:
引用 网友H:
M大果然有經驗, 當初找水電行來修浮球開關也是這麼說,
"雷x牌的約兩年就會出狀況, 要一勞用逸就加裝電磁 ...

lazy104 大:
加裝電磁開關+漏電+溫控,自95年用到現在仍正常,但水位是用雷x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啊... 其實那水位控制開關沒那麼不堪啦...
安置時照著設計安裝、用上五、六年沒問題的。
重點就防雨水淋進 ...

我家這棟公寓的液面開關壽命大約都是兩年左右;
第一次請水電來修時建議一勞用逸就加裝電磁開關, 但考慮到摳摳被否決了!

那位水電師傅有提另外建議就是把拉繩放長,並把下面兩個浮桶的間距拉大, 可以減少開關的次數,
亦即水塔的水位較低馬達才啟動, 快滿才停止; 這個觀念很正確, 開關次數減半使用年限應該可以加倍...

可是還是被住戶給否決了, 因水塔是老舊的建物頂樓水泥箱,
好幾戶擔心水位過低再啟動加水會把水塔底部的髒污沖起來, 會影響健康.....
又擔心儲水量過多會太重影響樓層結構...
那位師傅兩手一攤, 業主怎說他就怎麼做囉!

反正現在遇到故障就是把電源關掉, 直接換掉那顆開關其餘都不動, 再撐兩年~~~

网友:
抱歉沒說清楚,圖也少畫一個開關,馬達的開關是接火線,但AB浮球開關接中性線n_028|

网友F:
引用 敘榮工作室之圖
感謝 lkkseemi 及 Dave 大大的回答

网友:
Jelixu大如圖兩條都為110V該燈具為220V,拆修燈具最好關掉NFB比較安全

楼主:
感謝大家~又上了一課

我一直都認為同一條線減斷,接上開關來控制開路或閉路,既然是同一條線不管是火線還是中性線,應該量出來都是0V才對

後來換完開關,當閉路導通後,去量兩個接點就變0V了

當時沒想到,雖然是量同一條線,實際上回流到負載端的另一條線,也等同一個迴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正確來說  應該是都是"中性線"來切換開與關!
上次接線時想過這問題 火線裝開關應該會容易有火花或維 ...

錯!    如果火線是接著的話

整個系統都是帶電的

如果是220V系統
那兩條線都要切

開關火花是因為  接觸電阻   在切下去的那瞬間  電流面積是最小   會造成該區產生大量的熱
之後面積變大了   電流密度就分散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lazy104 大:
加裝電磁開關+漏電+溫控,自95年用到現在仍正常,但水位是用雷x牌的 ...

雷x牌是這業界的老字號, 記憶中我老爸家的水塔也是用它們的方型控制器
我個人認同28樓L大的說法, 以現今的技術而言, 一個開關能動作個三千到五千次以上應不是問題.
在做好防水的情況下, 依此換算一天啟動個兩次推估要有五年以上的壽命.
若像大大還外加裝電磁開關,  等於可以完全忽略電弧火花大電流的影響, 用上十年應該都沒問題~~

至於像我家這種一天不知要啟動幾次, 還是直接推動一顆110V單相1/2HP的馬達, 狀況就是如此落漆.
兩個壞掉的都是塑膠底蓋板變形, 拆開來彈片跟接點都還是好的, 很明顯是火花跟大電流造成高溫的受害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正確來說  應該是都是"中性線"來切換開與關!
上次接線時想過這問題 火線裝開關應該會容易有火花或維 ...

要避免火花 要注意開關順序

在關閉時     先由設備關到 總開關
再開啟時     先由總開關關到設備

如果在開關總電源時   設備都是上線的  那瞬間電流開關一定用不久

不論是開啟或是關閉   都會有火花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敘榮工作室之圖

感謝 lkkseemi 及 Dave 大大的回答

220V系統是用雙切NFB
如果220V系統這樣做    是不會過安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220V系統是用雙切NFB
如果220V系統這樣做    是不會過安檢的

單相三線220V供電電燈迴路,只接一個開關不安全這很確定,前幾年有接觸過一棟新大樓,電燈迴路就是這種配法,看建案原始機電設計迴路圖也是這樣畫,所以是有照圖施工,比較好一點的是電燈迴路NFB都是配2P的,維修時記得關掉該迴路NFB就沒有危險。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雷x牌是這業界的老字號, 記憶中我老爸家的水塔也是用它們的方型控制器
我個人認同28樓L大的說法, 以現今 ...

我家的也是用1/2HP的揚水馬達,打到四樓頂,用了十多年的那個液面控制開關還沒換過。跟樓主有差異的應該是我家水塔是在加蓋的鐵皮屋內,且若沒洗大量衣物,一天才啟動一次馬達,所以也能撐較久的緣故。

至於裝個MC也用不了多少錢... 為何會被否決?? 照你們那種一天多次啟動的情況下,使用年限能延長很久很久的~
修理工資一兩次的費用就超過裝那個MC的費用了吧? 一顆MC加幾條線DIY也用不了多少錢的,不會DIY的話就看水電報價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家的也是用1/2HP的揚水馬達,打到四樓頂,用了十多年的那個液面控制開關還沒換過。跟樓主有差異的應該 ...

labman大水電報價應該不會只報成本價,應該他會報NFB+MC+過載保護器+鐵箱×1.5或更高+工資所以價格不會如自行DIY價,必竟他們也要養家活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labman大水電報價應該不會只報成本價,應該他會報NFB+MC+過載保護器+鐵箱×1.5或更高+工資所以價格不會如 ...

恩 我知道,所以才說不會DIY的話,就看水電報價接不接受。

要是我的裝法,因為是改現有揚水馬達的線路,我只會多裝上開關箱+MC,而會省下NFC跟OL的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家的也是用1/2HP的揚水馬達,打到四樓頂,用了十多年的那個液面控制開關還沒換過。跟樓主有差異的應該 ...

看來大大是透天獨棟, 沒其它住戶七嘴八舌的意見~~
我住的這公寓雙邊含一樓與頂加共十戶, 一樓雖沒用到水塔, 但馬達裝在他們後面外牆, 也要聽聽人家的看法;
依長久以來的處理默契, 只要有幾戶堅持意見, 其他就不會再強力爭取, 所以幾個提議就在這種狀況下自然否決了, 算是沒管委會的後遺症.

再來是報價的狀況, 記憶中當初加裝電磁開關的口頭報價的確如D大所推測的, 有一鐵箱跟電磁開關及保護器,
總價約三千多(一戶要分攤約四百多元); 一聽到這價格就好幾家說不要... 一樓也不願讓人裝開關箱...

最後是那位水電師傅多塞了三套液面開關給我跟樓上的, 並簡單說明更換法:
先關電, 拆上面兩電線, 拆兩根開關固定螺絲, 換開關(不動下面浮球機構), 依續裝回...
記憶中好像收一千還一千二, 至少這個價格全部住戶都有拿錢分攤.
所以現在遇到水塔開關不良就是我或樓上的上去換修, 做免錢的~~~

网友:
電就是電,哪來的假電 ?
他所謂的"假電" 應該就是經過馬達線圈所量的電壓

直接說浮筒開關壞就好了~~
水電行可能是想要賺你這一筆,所以說得很模糊
說太直接,你就會去買來自己換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敘榮工作室之圖

感謝 lkkseemi 及 Dave 大大的回答

110v電燈迴路圖:
圖中燈開關未送電時,燈頭部份永遠不帶電,故不亮也不電人!

110v電燈迴路圖

110v電燈迴路圖

网友:
假性電壓(Ghost Voltage)
主要是因為電錶輸入阻抗高,只要線路上有微小電流流動(裝置或開關線路的微小電流),就會構成迴路,電錶上會顯示電壓讀數,但其實無法驅動負載,電表一探棒接觸火線、一探棒接觸人體或是其他物品,會出現電壓讀數,就是因為微小電流+電錶高輸入阻抗的原因
部分電表有低阻抗交流電壓檔,就是透過降低輸入阻抗的方式,排除可能測量到假性電壓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