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光電感測器

楼主(2014-07-29):
請問我有一組對照型的光電感測器,發射端壞了,機台不能動,想說先用紅色LED銲上去,就會OK了,結果還是不能動,拿近拿遠去照它,也沒用。奇怪看它好的時候就是發紅光,還是說是特殊的LED,請教大家。謝謝。

网友:
~應該是紅外線LED~

网友:
機台的東西不要省 如果在生產線上突然壞了 要花多少時間?  卡到多少訂單了?
  換一個吧

网友:
光線的波長不一樣....不能通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5%A4%96%E7%BA%BF

http://www.zwbk.org/zh-tw/Lemma_Show/90870.aspx

楼主:
Data_sheet_SK96.pdf (751.97 KB, 下載次數: 15) Data_sheet_EK96VD.pdf (770.2 KB, 下載次數: 11)
謝謝大家的回答,上拍賣找不到,想說明天用遙控器上的紅外線照照看,或是雷射筆照照看。

网友:
如果它只接收調變過的光源,你用單純光源去照是沒有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答,上拍賣找不到,想說明天用遙控器上的紅外線照照看,或是雷射筆照照看。 ...

千萬不能隨便換啊!! 這一定有調變過,生前不是這樣省的!!趕快換新品卡實在,你不像我在做玩具,工廠生產安全與產量為優先!! 省小錢造成大當機或是人員受傷可是划不來,尤其是你不懂他的"設計考量"!!

网友:
SENSOR

SENSOR

你好,小弟認識賣這個的工廠,是不是類似圖上這個
英國品牌,臺製品,有CE認證~~~符合安規

网友:
那個叫 IR ,類似電視遙控器和電視,一個發送端一個接收端
LED無法取代喔,頻率相近才會動作
LED是發光二極體懂了吧~~~

楼主:
今天用雷射筆去照,接收端的燈還是亮,表示動作中。
店長大,這是德國wenglor的牌子,網路找不到,我想別牌有類似的產品,還要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萬不能隨便換啊!! 這一定有調變過,生前不是這樣省的!!趕快換新品卡實在,你不像我在做玩具,工廠生產安全 ...

請問要如何知道它的波長? 我別台機器有台灣製的反射型感測器,想把他摘下來去照照看,好奇想知道每家的光一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要如何知道它的波長? 我別台機器有台灣製的反射型感測器,想把他摘下來去照照看,好奇想知道每家的光 ...

應該不是波長的問題,紅外光的波長應該都差不多!! 而是發射的頻率和佔空比!! 你可以用示波器量測LED的接腳(拆開SENSOR),或是用接收二極體加上偏壓再用示波器看波形(不拆開SENSOR)!!  好奇是很好的原動力!!加油!!

网友:
電源供應器+RELAY+安全光幕 配線容易
配線圖我給你的網址裡面有~~~已PM

波長落在850~880nm 所以LED要干擾它、取代他不太可能

http://www.smartscan.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