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2C3000G無聲無影但有電源

楼主(2014-07-29):
請問一下我的液晶電視開機有亮綠燈,關機有亮紅燈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
以下圖片是拆機後所量測到的電壓。麻煩各位高手大大幫忙解析一下。。。感謝

网友:
有聲音嗎?如果有看面板是否有畫面很暗(高壓或燈管有問題)?

网友:
應輸出電壓你提供的數據大多正確!!

問題是你沒測量到高壓版的部分,另外燈管也需要測量才知道哪個部分有問題!!

网友:
請把型號加進標題內。

楼主:
沒有聲音也完全沒畫面,我有量過保險絲二端似乎沒電壓出來。

网友:
你要不要先試選擇"訊號輸入"按幾下切換一下訊號源,看看有沒有聲音(音量大也多按幾下),怕訊號源停在AV or VGA or..沒有接音效輸入之訊號源,先確定聲音還在後面才好修.還有些有耳機孔的排線也要接,不然也會沒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聲音也完全沒畫面,我有量過保險絲二端似乎沒電壓出來。

保險絲的量測應是用歐姆檔來量阻值,若是零或驅近於零阻值,表示保險絲是好的........

网友:
原裝進口機..
應該是高壓或燈管的問題..
沒聲音應是訊號來源沒對上...它沒有壞

楼主:
感謝提供方向的各位,我會再查看看~~

楼主:
請問高壓的部份要量測哪幾個點的電壓??

网友:
高壓版常壞~檢查看看  量測24V看有沒有  沒有就高壓版掛(短路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高壓的部份要量測哪幾個點的電壓??

高壓板照片傳上來看看

楼主:
高壓板如第五張圖片所示,電壓有量測到24.1V

网友:
您量的是電源端,但高壓板端呢??高壓板上應該還有一個保險絲才對。

网友:
檢查紅色方塊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