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用三用電錶測試馬達好壞?

楼主(2014-07-29):
請問如何用三用電錶測試馬達好壞?謝謝

网友A:
這是變頻的馬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變頻的馬達嗎?

這是可調速風扇的馬達,我不知道是不是所謂的變頻馬達

网友:
查查編號,如果裡面有電子零件,可能就不能測好壞了

网友:
那是步進馬達吧!

网友:
看起來是一般風扇馬達.依序應該是:
低.中.高速電源及啟動.
測量是否有阻值.黑線可能連結溫度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