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各位版大幫忙翻譯!

楼主(2014-07-30):
請各位版大幫翻譯
CMOS Battery LOW
CMOS Date/Time Not set
Overc 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er your system.
  press F1 to Run SETUP
  press F2 to ioad default valuesand continue
最近電腦上網都會出現 錯誤憑證 上知識查了之後發現是電池沒電造成日期錯誤,但是換了電池狀況還是一樣
我的做法是換新電池,按F1進入BIOS調整日期.時間 按F10儲存,關機關電源等20分再開 是沒出現以上英文訊息了但是電腦關機之後過了2.3小時再開又出現換電池的訊息!!!
網路上也只找到上面英文第一行一樣的訊息,下一行之後都不一樣了!
請各位版大幫忙翻譯!!除了換電池是不是還有什麼問題沒解決?

网友:
1:電量不足
2:日期/時間尚未設定
3:超頻損壞,系統需重新設定
F1:設定,F2:使用原廠預設。
懷疑新換上的電池,也是電量不足,或使用預設值。

网友:
CMOS Battery LOW>>CMOS電池電量低
CMOS Date/Time Not set >>CMOS 日期/時間未設定
Overclocking failed! >>超頻失敗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er your system.>>請按enter鍵進入設定畫面重新設定系統
press F1 to Run SETUP>>按F1執行設定
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按F2載入預設值並繼續

按F1進入BIOS調整日期.時間 按F10儲存,關機關電源等20分再開 是沒出現以上英文訊息了但是電腦關機之後過了2.3小時再開又出現換電池的訊息!!!>>剛開始電腦電源未中斷是使用市電,電腦斷電後才使用電池,這代表電池供電電路有問題

网友:
可能有短路漏電情形喔

网友:
這代表問題出在CR232電池供應RTC的電路出問題~

而且是出在電池座到COMS短路jumper這段之間...

檢查一下RTC電路中相關元器件是否正常,如限流電阻、雙二極體組成的那個...

當你的PSU市電源未中斷時,RTC電力來源是待機5+VSB提供,經轉換後降壓為
+3VSB.....當你切斷PSU市電後就由CR2032電池提供,這一路出了問題導致COMS
內儲存的BIOS運作參數流失..

楼主:
感謝各位版大的翻譯和解答!
如果不是電池的問題,那就麻煩了!
請問超頻失敗或損壞是什麼意思?

网友:
自己使用電腦的經驗
1. 電池買到沒電的(機率不大)?
2. 超頻或是內部硬體變更後哪邊設定出問題?